讨论:什么样的充电器才是最好的充电器?

楼主(2009-09-23):
用过IMAX B6 BC6 HOT POWER A6 F6
敲打
充电器
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7sJPA8tyh4/
我不由得问自己,什么样的充电器才是最好的充电器呢?

网友A:
符合以下条件的,一定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完全符合的,那就是符合条数越多越好)。
1、便宜,不超过100元RMB;
2、轻便,全套尺寸重量比烟盒小;
3、快速,3秒钟充满10AH(电池还不热不鼓);
4、准确,精度为 0.000001 mV;
5、多用,可以为任何设备充电;
6、多输入,可以使用风力、水力、火力、地热、核能、太阳能、生物能等作为输入。
7、……

网友:
还有更好的:
1、不用钱的,又或者送给你的时候还倒贴钱给你;
2、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就像老孙的金刚棒;
3、充电快的,充电接口碰一碰就充好了(电池还能旧的充成新的性能,15C的充成30C的);
4、电压准确,精度为 0.00000……1μV,反正就是准死人不偿命的那种;
5、多种用途,可以为任何设备充电之余,还能用来炒菜、洗澡、打球、泡妞等等;
6、输入广泛,那出去晒晒太阳就可以用个十年八载的,没太阳的话用热水泡泡也行,更别说用市电呀什么的,那是明朝那时候用的方法。
7、……

网友B:
上述充电器貌似我有。

网友C:
1、充电精准。
2、性价比高。
3、耐用。
4、输入输出可调。
5、有连接到PC上记录电池充放电情况记录。

网友:
就目前市场来说,本人认为imax b6 就不错

网友:
感觉lz视频中的充电器和b6一样的程序,价格好像贵了一点吧?
b6的精度已经够用了,其实再差一点都够用,只要是4.16-4.20之间就可以

网友D:
最起码是个并冲的

网友E:
只要充电没问题就是好充电器

网友F(2009-10-23):
这个要因个人的需要而定,如你玩那些小型的如拉码那有便宜一些的只需要2-3S的就行,如你要那容量大一些的电池那最好是B6,

网友G:
关键是3片平衡,不过冲,其他都无所谓`

网友H:
把使用排名前10的充电器,各买一个!组成一个完美的充电套装!

网友I:
真是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J:
大家都用的就是好充电器。看看排名。我用的是0.5A的三星手机充电器,一片一片的充电。费时但,可靠。

网友K:
最好的我想是用智能控制芯片控制充电的,而不是什么lm324的电压比较器来判断充电截止的老电路的玩意,连xx6里,都是这个电压比较器芯片,这个破芯片有点老了,0.2元,10k量的,但是智能控制芯片比如凌特公司的一般是$8左右,千只的量,只能说厂家有点图暴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