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Gear调节感度开关失效,请教解决办法

楼主(2009-09-23):
前天更换了一下尾管,当时,感度开关切换锁尾,非锁尾模式很好,今天打开设备,发现感度开关失效。
无法切换,只有通过Flight mode进行,两种模式的切换。
请教一下老鸟,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感度线没错是连在第5通道的Gear上的。

网友A(2009-12-23):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A:
好象不能象6EX那样,感度开关控制锁尾非锁尾

网友B:
进入系统菜单,检查INPUT SEL子菜单下GEAR的设置是不是GYRO SYS,如不是请设置为GYRO 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