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怎样鉴别手头的2801pro ...

楼主(2009-09-23):
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怎样鉴别手头的2801pro发射功率是100mw还是10mw的

网友:
最简单实惠的办法:拉距测试。

只要200米不抖,一定不是10m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怎样鉴别手头的2801pro发射功率是100mw还是10mw的

按照厂家的权威说法,打开电池盖,拿掉电池盒后就可以看到S/N 号码了,只有8字头的才是最新的版本,其他的版本都不是100mW

网友:
貌似4G6套装的都是8开头100M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