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微炸机后垂直尾翼摔断,已换新的,其他看不出有什么损伤起飞就左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23):
请问:gl450轻微炸机后垂直尾翼摔断,尾旋翼尖有点磨损,主要是落地太快了,垂直尾翼和尾旋翼已换新的,其他看不出有什么损伤,大桨无任何损伤,起飞就左旋是什么原因?
gp750+ds520 锁尾模式。尾管,尾轴没弯,尾舵活动也正常,尾翼旋转好,无震动。炸机前锁尾很好。

网友:
尾轴换没

网友:
主要原因:
1.夹持尾管部位有偏移,可以松开尾旋翼同尾管部分,重新修正,上紧;

2.尾轴有少许弯曲,这种情况,一般以震动为主,LZ情形多半不是;

3.检查中立点是否有偏移,非锁尾模式,起飞来悬停看看。

楼主:
谢楼上两位指点,将中立点向尾管方向调了不到1mm,机头就不转了,稳稳的尾巴。这么小的调整,这么大的变化,还是有些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两位指点,将中立点向尾管方向调了不到1mm,机头就不转了,稳稳的尾巴。这么小的调整,这么大的变化,还是有些不解。

这就是科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