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先生请近来看看,谢谢

楼主(2009-09-23):
请告诉我一下你的有副翼的600ESP是怎么调整舵机中点的,谢谢!!!还有个问题在下面连接中,麻烦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4212627

网友A:
舵盘两球点连成的线,与连续成90度夹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盘两球点连成的线,与连续成90度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盘两球点连成的线,与连续成90度夹角。

如果在大桨0度的时候,舵盘两球点连成的线与连干成90度的夹角的话,那么十字盘上面的6根连杆的长度就不能按说明书上的尺寸了,是吗?

网友B:
晕都600机啦,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要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在大桨0度的时候,舵盘两球点连成的线与连干成90度的夹角的话,那么十字盘上面的6根连杆的长度就不能按说明书上的尺寸了,是吗?

我调亚托的飞机,都从来不看说明书的连杆长度。是按0pitch时,水平原则调。
所以不知道说明书的长度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都600机啦,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要问

不是我不知道,是我想再确定一下我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调亚托的飞机,都从来不看说明书的连杆长度。是按0pitch时,水平原则调。
所以不知道说明书的长度对不对。

哦,这就是和我一样的搞发,我也是近几天没事看说明书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C:
火星对的,yt说明书的数据是个参考,另外还要注意最大最小螺距时上下行程相当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星对的,yt说明书的数据是个参考,另外还要注意最大最小螺距时上下行程相当才行。

我也觉的亚托的说明书做的太不仔细了,它的这个参考还不如不写,我现在按着台湾亚拓论坛上的说法调了后,正角度最大就只能到11。5度了。再也大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