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2801舵机行程调节功能的(TRVADJ)测试

楼主(2009-09-24):
看到SUSUV模友关于WK2801舵机行程在混控状态不能调节的问题 按照SUSUV模友的调试方法对我的WK2801PRO做了测试 俺可以负责的告诉SUSUV模友TRVADJ功能有效的
以下上图为证!!!
完全是按照SUSUV模友说的方法调整的

JJ上电(锁油门)然后把油门杆推到正螺距的最大位置

然后按照SUSUV模友的方法调整副翼舵机的行程量,在行程量数值的变化中舵机臂是有变化的,但变化量不大!!(螺距、升降舵机都测试了一下状况一样)

另附几张本机设置数值 我偏重于对JJ本身机械部分的调节,基本不调整电子微调(这是我个人习惯 以前用辉胜舵机也是如此)

最后一张为本机的失控保护设置

网友A:
非常感谢,结果很有用.这样我可以明确地要求华科尔修复我的控了,至少我试过我的和华科尔深圳办事处提供的2801都是不行的.也证明了早期版本的2801pro软件功能是有bug的,并且在新版已经修复了

网友:
老袁又折磨他小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结果很有用.这样我可以明确地要求华科尔修复我的控了,至少我试过我的和华科尔深圳办事处提供的2801都是不行的.也证明了早期版本的2801pro软件功能是有bug的,并且在新版已经修复了

给LZ一个建议多注重JJ本身机械部分的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SUSUV模友关于WK2801舵机行程在混控状态不能调节的问题 按照SUSUV模友的调试方法对我的WK2801PRO做了测试 俺可以负责的告诉SUSUV模友TRVADJ功能有效的
以下上图为证!!!
完全是按照SUSUV ...

最后一张失控保护参数很有用,收下了,这样我不用去慢慢试了

网友:
昨天说了很多遍。这个功能是好的,但某人就是咬住我在没测试前说的一些话不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失控保护参数很有用,收下了,这样我不用去慢慢试了

朋友失控功能设置起来很方便呀 你稍微看一下说明书就OK还有其它模友的设置可以参考借鉴不要“勿囵吞枣”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LZ一个建议多注重JJ本身机械部分的调整

两码事,这是关于遥控器功能的问题,我不是讨论JJ如何设置,我是针对华科尔的技术人员不负责任的检测结果而发那个帖子的.明明软件有bug而不承认,反而说这个功能不存在.有你的这个帖子就好判断了.
机械调整和电子调整是两种偏好而已,有人愿意动手来补偿机械偏差,有人愿意用控来补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是遥控器有问题,厂家是有义务修复的.

楼主:
SUVSUV模友我对你很无语俺的发言到此为止

网友:
suvsuv,我照你的方法详细测了一下,油门最大时,ELEV和PIT通道是有效的,副翼通道无效,你再试试你的

网友:
说了这么多,SUVSUV的目的不是要调机,而是要证明他的控是有问题的,让大家受累了

网友B:
LS猪啊,本来就是控有问题,SUVSUV,我控居然也不行,调节行程根本无效,最大最小行程都调节到了0,斜盘3只舵机行程居然还是那么的完美……

因为当时DS410齿轮坏了所以换9g,又怕9g太垃圾行程不一致想到了用这个功能,但是出乎意料的是3只9g一致性非常不错,所以导致没用到这个功能,你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啊,让我们转了好大的一圈,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才想到了你说的是这个功能!~~~

网友:
占位 等下看看不混控这个功能有效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猪啊,本来就是控有问题,SUVSUV,我控居然也不行,调节行程根本无效,最大最小行程都调节到了0,斜盘3只舵机行程居然还是那么的完美……

因为当时DS410齿轮坏了所以换9g,又怕9g太垃圾行程不一致想到了用这个 ...

总算你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的文章本来就是写给华科尔和有同样需求的用户,让厂家和用户一起来判断这个高级功能的软件实现是否有bug. 从来没有哭着喊着求xdict来教我调机或着测试他的控,只是他太过于想表现他的超级高手的实力,不去仔细看看贴子和相关链接的内容,把一个好好的贴子搞成口水帖.
我可以肯定不是我的控有问题,而是几个版本的2801都有类似的问题,至少我亲手试过深圳办事处提供的2801和接收机,同样无法在油门最大时让ccpm舵机根据trvadj的设置而改变行程.而且楼上xdict的最新测试结果(花了那么多人来解释,他总算知道如何测试了)也可以看到他的控也同样存在bug,混控设置了3个通道受油门控制,他的控只有2个舵机在油门最大时读取trvadj的设置而变化,就这样他还没意识到问题,真的很难跟他交流了
至于"高手们"认为不用这个功能也能飞,我完全同意,因为我现在的飞机也一样可以飞.但是我发现了控有问题,向厂家反映要求解决,不明白这些高手们为什么总要阻止呢,难道你们用不到看不到的东西就不需要存在了?
其实原来10mW的那个例子也是类似的问题,那时也有"高手"说10mW也可以控制几百米距离,没有100mW飞机也飞得好好的.但是没有任何道理据此去阻止其他用户的投诉

网友:
LS的,帖子含了口水,你也有部分的责任,做人应自躬。

奇怪了,xldisk和40560335的控是同一个版本,同时在同一商家买得,又同时发回厂家升级,为什么xldisk的控在这个功能上“部分有效”,而40560335的控则和suvsuv一样完全无效?

真是急死我了,手上暂时没有控也没有飞机,没法自己尝试,我的控们和飞机们都快点回来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功能有可能和混控模式,还有舵机位置,插的通道有关系
这个控十字盘舵机不管怎么插,都可以调出正确的位置
等闲了好好的试一下,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LZ一个建议多注重JJ本身机械部分的调整 [/quo
LZ是你啊,,,,,

网友:
他母亲的,我的无效!~~~~~~~~~~~~~~~~~~

网友:
我完全理解suvsuv的要求,这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网友:
我建了一个2801的群,我们一起讨论,估计现在买2801PRO的人会多起来~~~
群号:8038089

网友C:
我不理解 楼主的有变化 变化量不大的概念。我的只是PIT有变化,但变化是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理解 楼主的有变化 变化量不大的概念。我的只是PIT有变化,但变化是很明显的~~~

变化量不大的意思是,当行程量数值线性变化时,舵机臂的位置变化不是成线性的是在行程数值变化到某一值时有微量的移动变化 昨晚我再次测试斜盘三舵机都是如此

网友:
LZ跑到群里来,最后说了声叫我多潜水就跑了,不甚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理解 楼主的有变化 变化量不大的概念。我的只是PIT有变化,但变化是很明显的~~~

按照楼主的描述,也证明他的控这个功能同样有bug.行程量无论哪一家的控都是一样的定义方式,100%表示一倍行程(缺省行程),如果设置成130%,最大行程应该增大30%,设成0%就是无论摇杆移动幅度多大舵机都不动.所谓变化量不大表示遥控的输出比例不对.目前根据所有的测试结果来看,这个功能只有在pit通道正确实现了,你可以看到调节trvadj值时pit舵机明显变化而且变化比例是跟设置值一致.
这个功能的测试其实连舵机都不需要.按照国外论坛介绍的方法就是将三个十字盘通道设成一个非100%的值,比如130%,保存设置并切换到monitor菜单,这时移动油门摇杆到最大,看看三个十字盘通道是否输出了130%的比例信号就知道这个功能是否存在问题了.
目前看来,2801的软件设计在油门变化时估计把aile和elev的输出单位读错了(应该是减少了100倍),所以可以在模拟器看到有相应的trvadj变化,但是变化幅度很微小,跟百分比设置不对应,也就在舵机上放应不出移动.

网友C:
我也认为,他的控其实跟我们的是一样的,也许他不关注控,比较关注自己的调机能力吧。兄弟,买个100块的你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认为,他的控其实跟我们的是一样的,也许他不关注控,比较关注自己的调机能力吧。兄弟,买个100块的你就够了~~~

lz是那种玩机很久的老手了,这个控对他意义不大,只要最普通的6通他都可以飞得很好了.
所谓的高价控本来就是提供很多附加功能来帮助新玩家减少对经验的要求,如果不提供这些功能,2801根本不值这个价

网友(2010-01-26):
有人升级成功吗???消除软件BIG

网友:
现在还没搞定
厂家有没开发能力?

网友:
混控有什么作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