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山寨亚拓450

楼主(2009-09-24):
看看配置怎么样,哪里需要改进,价格定位在1200左右
碳纤V2空机 便宜点的可选飞越435
舵机
*4 辉盛9g 50左右
陀螺 KDS800 210左右
电池
2200/15C 100左右
简易充35左右
电机
电调 XXD 150左右
控 天六C 350左右

网友A:
这样的配置跟设备敢飞?不怕危险哦?

网友B:
选黄金甲吧,更便宜,效果一样
陀螺要么用好的gy401,用不用最差的160元一个GA410
天六258元啊

网友B:
不到1000吧,我就是这样飞的

网友B:
要节约开飞机啊

网友C:
可以飞,不过事倍功半!

网友D:
这个配置可以飞,但未必省钱

楼主:
不是吧,这是我们群的老鸟给我推荐的啊,我晕,那这个配置应该改哪里啊

楼主:
这个配置怎么遭到这么多质疑啊,请老鸟们给列个配置清单吧!外形要像亚拓450

网友E:
天6 230左右- -
舵机换北田的。不能为了几十玩命

网友E:
最便宜的锁尾好象是0704B

网友F:
楼主,换个好的陀螺仪,和锁尾舵机,很重要,能省很多金钱和时间!
用GY401 吧,锁尾用 D922
我是这么用的,

网友G:
我看这个可以,都是穷人嘛,玩不起GY401,舵机据说北田的确是不错。。。

网友G:
说说我打算的配置:
控换成RL-2.4G T6HP,价格跟天6差不多
电机选固朗的原装电机,就是紫色的那种
电调选好盈40A的
舵机换不换北田都无所谓,用辉盛9g的人挺多

楼主:
哦,方案挺多,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