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用内六角谁最好最好?

楼主(2009-09-24):
目前在网上查到的德国德国wiha 以及瑞士的pb比较好及亚拓的,日本的不算啊
大多是内六角扳手,很少有螺丝刀,高手们,是不是螺丝刀好一些一些?
还有球头的,不是球头的,哪种较结实耐用,不是球头的结实吧,球头的较方便吧
450电直用的哪个品牌哪种型号比较好啊?
工具高手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
报告LZ   不知道知道~~~

网友:
威汉的有内六角的螺丝刀,型号是263P,我正在用,非常不错。

网友:
就YT的吧!不贵,又实在!

网友:
烧包

史丹利的便宜货一样能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位的精彩发言,还有没有啊

网友:
我觉得工具的好坏 无非是两个指标  硬度 精度  就亚拓的1.5内六角来说吧,  硬度不错我用了几百次了刀头也没花过, 精度我卡尺量过,刀头不是标准的1.5mm而是1.54mm. 而正是这个0.04mm决定了它的精度性能. 1.54能和螺丝结合得很紧而不至于让螺丝滑.

网友:
还要考虑运气度!运气差的螺丝刀别用!别碰机机!用运气好的,修一次等于修10次!不然碰一次就得修10次!

网友:
我用EDS的~ 好用~!

当然HUDY更好,就是贵~

SKYA的用过,软........

还有~ 我记得鸟大师说过~

并且揭露了模界的“惊天骗局”

六角是垃圾~ 用十字螺丝和工具才是王道

要不...  我们都改十字了吧?!

网友:
用亚拓的吧..

网友:
单纯玩450jj 亚托足够了 但如果烧工具建议yiha 相当的好啦

网友A:
亚托的使用了一段时间,刀柄容易掉漆,刀头短!
推荐EDS,正宗PB更好!

网友:
建议,一次到位,用YT的,或者飞跃卖的那个SKYA的,然后单独再买个1.5的螺丝刀+刀头,1.5的刀头是易耗品啊,很容易就花了,我就是便携SKYA+1.5的螺丝刀!~

楼主:
谢谢各位,英雄们说一说吧

网友:
YT吧,尤其是108元的组合中的十字,450上的大小十字通吃,真爽。

楼主:
据说工具还是德国的好,是吧?

楼主:
请问史丹利、EDS、HUDY 都是哪国品牌?我不想误买日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托的使用了一段时间,刀柄容易掉漆,刀头短!
推荐EDS,正宗PB更好!

:funk: 那个不是漆。。。

网友:
我用自制的 ,模具冲针磨的

网友:
工具,也要发烧嘛,不明白,虽然工欲善其事,但是一般的工具基本够用了。

楼主:
好工具能用几辈子

网友:
推荐亚拓的,如果想再好点就上HUDY吧,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研究,玩飞机烧工具干嘛

网友:
15块一把,很好用..

楼主:
没有好工具的痛苦你知道吗?

楼主:
诚心请教了

网友B:
益智宝买的13元一把.硬度超好随便你怎么用力拧都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益智宝买的13元一把.硬度超好随便你怎么用力拧都没事

说实话,还真不想要硬的~~~宁愿螺丝扳手花。。。螺丝花了很麻烦

网友:
亚拓的不怎么样, 刀头质量还行, 这个我不反对

但是刀柄是渣, 首先新款螺丝刀组四个刀头只有两个柄, 用的时候经常要换来换去的, 累不累啊? 而且还无敌紧, 我每次都上钳子揪

其次, 用过wiha/wera/pb这些高档工具的都知道, 一般刀柄都有一段细颈的部分, 在不加力的阶段可以快速拧, 亚拓那个整个柄一样粗, 用起来很不顺手

而且亚拓那一组要一百出头, 够买三支wiha的

我的建议是要么再稍多花点买整组wiha的, 要么省点钱买国产的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还真不想要硬的~~~宁愿螺丝扳手花。。。螺丝花了很麻烦

歪理, 刀头形状正常的情况下, 刀头再硬螺丝是不会被拧花的, 除非超过了能承受力量的上限, 比如450常用的1.5mm头, 本来就不能用全力锁

如果软, 刀头易变形, 力使不到位, 这才是螺丝被拧花的最大原因

网友D:
YT的批头不错,精度硬度都不错,但柄太粗,对小螺丝来说,随便一下力矩都过头!

但用来拆螺丝,特别是上过胶的,绝对首选!

平时用这个,上紧时力矩不会过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YT的批头不错,精度硬度都不错,但柄太粗,对小螺丝来说,随便一下力矩都过头!但用来拆螺丝,特别是上过胶的,绝对首选! 平时用这个,上紧时力矩不会过头。 223083

其实就材质而言我比较喜欢wera的, 但是wiha的确柄的造型更好更顺手, pb的还没试过

网友:
德国wiha工具是顶极货,别的不能比。

网友(2010-03-27):
德国wera比wiha强点吧,wiha现在部分是捷克做了。。。最牛逼的应该是PB了,修飞机的工具嘛。。。

网友:
听说雷虎的不错~1

网友E:
原帖由
hazy
于 2009-9-24 12:19 发表
史丹利的便宜货一样能用
我就是用史丹利的,1.5很快被我搞滑丝了,不知道怪螺丝还是螺丝刀,如果1.5螺丝比较多,建议去卖手机配件的搞一只进口的T6螺丝刀,超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