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刻得园为何不圆?

楼主(2009-09-24):
雕刻机走直线复位准确,刻了1个得园孔可是不圆,一般都是那部分引起的?为何不圆?

网友:
丝杠螺距设置错误

网友A:
或者是联轴器或丝杆传动部分有比较大的虚位。走往复运动确实会回到原点。但走的路程少了。
还有一点,你的XY轴不垂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传说中的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联轴器或丝杆传动部分有比较大的虚位。走往复运动确实会回到原点。但走的路程少了。
还有一点,你的XY轴不垂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传说中的丢步。

“但走的路程少了”我都是让他到极限呀,我再看看你说的那几个方面,谢谢你。

网友B:
刚性差。机架变型了。

楼主没图没真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性差。机架变型了。

楼主没图没真像。

就是简单做个实验,样子太丑,没脸上图,机架变型的可能性不大,还可能有其他原因吗?谢谢!

网友:
 1个毫米的圆孔?用多大的刀刻的?
要真是1个毫米的圆孔,我觉得应该是丝杠精度不够,消回差弹簧力量过小,走刀速度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