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的锂电可以并联飞450吗?可以吗,有人飞过吗?

楼主(2009-09-24):
3S的锂电可以并联飞450吗?可以吗,有人飞过吗?

网友:
如果你能找到4V的电调就可以!

网友:
并联应该可以吧,没试过,串联电压大,并联电流大

楼主:
锂电太容易坏了,太娇贵了,飞7分钟也会大肚子,花牌也是的,买来一个月都没有,又大肚子了,我都都不敢用了锂电了。还是A123好呀,你不用去管他,飞到没力,就下机。4SA123 (2350MA)居然可以飞15分钟。

网友:
电池为啥要并联使用?
一个是觉得飞机的飞行时间不够用 比如在用 30C 的1000MAH 的电池飞 那么也可以飞挺暴力的 但是飞行时间很不够!! 那么用两个并联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甚至还可以用3个!

另外一个就是 飞行的动力不足 比如用10C 的2200MAH 的电池飞行 那么由于电池的输出电流有限 20A 那么电池在暴力时容易大肚子 使用两个并联 电流可以增加到40A  但是由于电池的重量比较大 那么在使用电流上也会增加负担 飞机的动力系统承载这样的重量如果 动力余量够的话 还可以 如果不够的话 搞不好 就要烧电机或者电调了!!

所以不建议用两个 低C数 高容量的 电池并联使用

网友:
还是别

一个质量增加也耗电。一个电池飞7分钟。2个并联却没有14分钟的。飞2次飞不好吗

网友:
没有问题的,我曾经就用两组1300的电池并联飞450 相当于2600!很好用

网友:
但是两个电池使用参数一定要基本相同呃,否则不好啊。

网友:
现在A123走的特别好,我自己也用它飞。的确省心。。。

网友(2012-11-21):
引用 楼主:
锂电太容易坏了,太娇贵了,飞7分钟也会大肚子,花牌也是的,买来一个月都没有,又大肚子了,我都都不敢用了 ...

我也是用的6S A123 飞500 ,确实比锂电好多了,不怕过放,过充,单组电池已经超过200个起落,性能还是杠杠的,经常没电载下来,要是锂电的话,不知道要挂掉多少电池,还有总有人说锂电重,不暴力,不能胜任3D 动作,我觉得,那是个屁话,我想着坛里卖锂电的商家比较多,所以就说A123不好。,我只是设的85的特技油门,钟摆 侧摆一点问题都没,鄙视那些闭眼说瞎话的人

网友:
试过了,有点重,但飞机变稳,飞飞航线还可以。

网友:
电流太大了,在线上的损耗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