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遥控器用充电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9-24):
本人菜鸟, 1架3通入门电直, 遥控本想用4节5号干电池, 但老婆不让, 硬买2200mA/节的劲量镍氢电池, 但有听说遥控用电很少, 感觉充电电池会过放,
本人菜鸟, 除了飞机, 没啥其它设备, 就停用充电电池了, 飞机一并停飞[当然,停飞是因工作忙]
请问镍氢电池如何处理好?再买个遥控车给LP玩?反正是不敢在遥控器里面用了~~~

网友A:
镍氢电池不怕过放,放心用吧.不过2200MA的电池很多控都不支持(特别是车船控).电流太大了!不知道你的3通行不.
我感觉3通道飞机用充电电池没啥必要,你把4节充电电池的钱换成南俘够玩几年了!

网友:
说实在的,没有看明白lz的问题,控用充电电池和拿好哦,我的是8节 2400mah/节的电池

但有听说遥控用电很少, 感觉充电电池会过放???
既然用的很少了,还怕过什么放!!
还有镍氢电池能谈过放的很少很少
麻烦lz先做好各方面的功课吧,先回去写几篇作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不怕过放,放心用吧.不过2200MA的电池很多控都不支持(特别是车船控).电流太大了!不知道你的3通行不.
我感觉3通道飞机用充电电池没啥必要,你把4节充电电池的钱换成南俘够玩几年了!

这个跟电池容量没有任何关系的,只要能电池能放到控里去就能用

网友:
这都什么逻辑?

电池电流大? 控电流小 电池会过放?

首先要知道电池过放是指什么!

一个是因为电池放电电流超过了 电池标准放电的电流 这时候电池容易产生 过热或者烧坏
这个问题对于使用的设备供电电流小于电池放电电流的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个是电池有一个放电最低电压,放电时电压低于这个最低电压 容易使电池的极板物质变性 脱落 影响电池以后的使用!!
这个问题对于镍氢问题不存在的

网友:
放心用吧,没有任何问题,就象楼上所说的那样。
镍氢电池即使一年不用,再拿出来经过2、3个深充深放之后,就可基本恢复容量。
而且,肯定比碱性电池划算。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控,只要4节5号电池?

网友B:
如果真要用5号充电电池,建议用三洋“爱乐普”。基本上可以当作干电池使用,什么意思?就是基本没有自放电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要用5号充电电池,建议用三洋“爱乐普”。基本上可以当作干电池使用,什么意思?就是基本没有自放电现象。

GP 力再高 足够了

楼主:
LZ用的是什么控,只要4节5号电池? 3通玩具电直, 控4节5号电池搞定

如果真要用5号充电电池,建议用三洋“爱乐普”。基本上可以当作干电池使用,什么意思?就是基本没有自放电现象。 是我LP贪好东西, 硬要买充电电池, 现在感觉浪费了, 想给充电电池找个另外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