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yt450 小齿盘不平,磨机身。

楼主(2009-09-24):
各位有遇到小齿盘不平的吗?怎么调整一下呢》?
还有,有的时候给油速度上不去,杆推上去,转数突然上去了,声音也不太对。感觉比一般的时候转的快。

网友A:
不平很正常
首先看看螺丝是不是太紧了
把小齿盘放在玻璃桌上, 找出不平的那侧 用手掰
还不行的话,换一个
YT的有时候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B:
你的主轴装反了估计

网友C:
装配没有问题。 可以扔掉了:loveliness:

网友D:
我新买的。YT450SPORT也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