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123飞悬停可以不换设备吗?

楼主(2009-09-24):
请问 A123飞悬停可以不换设备吗? 电调XXD70A   电机  KV3680请老鸟指点  配几S    1P好还是2P好?  我不懂  问的问题能看懂吗?呵呵

网友A:
可以,4SA123,电机KV3680配13T齿轮。电池1P足以。

楼主:
4S 冲满电后的电压电调受的了吗?

网友:
3s就可以了。

网友:
用过3S1P悬停、简单航线没问题。4S1P似乎有点重了,要是18650的A123还差不多。26650是70G左右一节,18650是40G左右,LZ可以和3S1P的LIPO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电机不用换,电调40-50A不暴力足够了,70A有点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用换,电调40-50A不暴力足够了,70A有点夸张了吧

  电调是我收论坛上一个模友的  一个不小心就弄了个70A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70A   上面没有贴   就是个头挺大的  呵呵 XX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4SA123,电机KV3680配13T齿轮。电池1P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550+13t齿 3sa123航线悬停没有问题, 如果感觉不好也可以换15t齿

4sa123飞行也很好,主要是动力足了,但是重量上去了。。。操控性比3s的好些,但是时间和3s差不多

现在用4400kv+14t齿 3s 爽飞。over

恩  还是3S吧  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