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套装不划算啊

楼主(2009-09-24):
入了4G6套装,2801PRO的控不错,JJ就很塑料感了。然后发现没有随带2801PRO的接受,只有机子的接受2609。这样细细算来,发现也不划算啊。单控带接收1000的话还是值得入的~~~
忘了说,商家说厂家原来是要再带2801PRO接收的,后来没带了。BS~~~~

网友:
原来是带的。这不就是骗子嘛

网友:
我知道的都是不带接收的。
按楼主说的,很可能厂家原打算带接收,但考虑到有些模友可能只为了4G6,不需要接收,或者整体套装的价格因素等等,最终发售版本没有带接收。这不算骗子吧?

我觉得套装还是划算的。
以淘宝的普遍价格为依据,2801PRO(100mW)为1150。接收的价格为200元,所以单控价格950元。
4G6套装约1680,减去控价950,等于飞机只要730,和4#3B一个价了。
反过来算,4G6单买1000元,等于单控只要1680-1000=680元,更划算。

网友A:
这飞机别买,谁买谁后悔,那做工啊。。。我看了后就想退,想既然买了就忍忍吧,结果发现尾传动轴特别紧,而且无法调整,唯一就是换齿轮结果还没有配件,飞了没5分钟就扫了个传动齿,打开一看。。。传动轴得用手用力得转才能转动。。。无语了,怪不得电机热得可以烤红薯了。。。退了。。

这飞机锁尾得时候锁尾舵机一直在抖,飞机控都调了都没用,尾巴倒是锁得不错,就是跟感冒了一样抖动。。。不知到是不是个体因素。。反正要退掉了

网友:
这样还能退?你强

网友:
5#10不错!

网友:
卖点就两点

1是小
2是依然是单桨

其他什么都不是

楼主:
我今天已经飞起来了,不错,就是不抗风~~~

网友:
扫齿不是炸的,是3d扫的。。。

网友:
偶的4g6还没有飞起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别买,谁买谁后悔,那做工啊。。。我看了后就想退,想既然买了就忍忍吧,结果发现尾传动轴特别紧,而且无法调整,唯一就是换齿轮结果还没有配件,飞了没5分钟就扫了个传动齿,打开一看。。。传动轴得用手用力得 ...

发现尾传动轴特别紧,你还勉强上马,肯定扫齿而且费功耗。。。原配不是还有小齿轮呀,换过细调后会很顺滑的,我的转动大浆和尾浆都没有感觉到卡或紧的感觉,顺滑的感觉。。。控先不用调了,控我感觉里面的参数是在较佳状态,如果调乱后会更难飞。。。

网友B:
说句我个人的见解,4G6贵与不贵看个人,16XX元也等于现在**上大部分人一个月的工资了,不贵么??为了拥有4G6的模友彻夜不眠的等待迫切想拥有,16XX元的心头爱,贵么??

4G6确实是现在能买到最小的3D机了,没有其它可以选择,我也没办法,我只好无选择的买了4G3和4G6,我是属于后者对于小飞机的钟爱程度到,4G6一直等货,我一直无心工作的程度。。。哈哈,我是刷卡的,下个月还得继续还债,我觉得不贵!!至于做工和材料,国内产品都是这样,受到成本和工艺的限制,多一套工序多一份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做工方面我还能接受,离精品模型还很远,但比其他厂家我觉得还不错。。。
只是渴望国内能有更多的厂家开发小型室内3D机!!一枝独秀的市场不好!

网友:
我觉得这个套装还是不错的,不过把接收换成2801pro的就更好了!

楼主:
就是说接收的问题啊,如果带了接收,那套装还是蛮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我个人的见解,4G6贵与不贵看个人,16XX元也等于现在**上大部分人一个月的工资了,不贵么??为了拥有4G6的模友彻夜不眠的等待迫切想拥有,16XX元的心头爱,贵么??

4G6确实是现在能买到最小的3D机了,没有其 ...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004只要500,一星期工资更不贵了。贵不贵,又不是单纯看价格的~~~

网友:
还是整个200/250去吧...

网友:
我来凑热闹,说说我的感受。
4G6到手后,打开一看,控挺满意,但飞机有点让人失望,塑胶感很强,做工看起来也没有4#3B精致。
先仔细观察了一遍,认真看了看结构,对照配件图确ren了需要订的配件数目。

之后开控连接,控已经设置好了,让我吃惊的一点是控的模式是2801。如果大家用过2401和2601模式就知道,当使用这两种模式时,控的很多功能是禁用的。现在使用2801模式,可以设置得更灵活。

加电,发现尾巴飘,感觉没有4#3B锁得稳,调整一下微调,就好得多了。
与4#3B相比,飞机简直太灵活了,对我来说很难掌控,适应了一会,稍微有所改观。
试机过程中小炸了几次,一个桨破皮了。出现了双桨,尾传动部分,我原来以为会很脆弱,没想到比我认为的好一点。

整体来说,我觉得飞机还不错。
目前没有多飞,再调一调,飞顺了应该不错。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缺点:
配件太贵了,4#3B的配件就贵,但因为耐炸还能接受,毕竟不用老是换配件。
可4G6结构复杂了,也脆弱多了。那配件价格,就难接受了。我感觉长期飞的话,肯定比450飞行成本要高。
希望厂家能够重视,飞机不错,毁在配件价格上就太可惜了。

网友:
我在犹豫,第二机 是固朗450??还是直接30或者50油机? 如果油机什么性价比好呢??

网友:
这机机最大的问题还是配件贵,关键是不很耐炸了

楼主:
就是配件太贵啊,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