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行时有什么好办法能分辨jj是在正飞还是倒飞?

楼主(2009-09-24):
新手飞行时,很难把飞机控制在离自己很近的范围内,当距离很远时,很难分辨飞机是在正飞还是倒飞。这时非常容易摔机,有什么好办法能分辨jj是在正飞还是倒飞?

网友:
1、看起落架。如果连起落架都看不清楚了,作为新手,有可能就飞不回来了。
2、如果高度还行,可稍拉一下升降舵,看机头往上还是往下,如果往上,就是正飞。
3、看颜色。这要翅膀或机身上下颜色不一样的才行。
4、楼下补充。

网友:
我用的是LS说的第二点

网友A:
打一下副翼。

网友:
飞行,是靠看航线来判断正反的,靠眼看,炸了也不知道什么回事,而且有时候与太阳有一定夹角时,会有个视觉错角,让人误以为飞机反了的.
新手一般只能靠脚架或者上下机翼颜色判断了,所以不要飞太快,不要飞太远,慢慢养成航线判断的方法.
一般来说,我都会以机头的航线来判断的,听说机翼法也行,但机翼就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副翼。

哈哈,打副翼?也是同一个方向转啊?
老兄你理解错了吧?
只要拉杆就马上知道是正是反了。
沙发和藤椅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打副翼?也是同一个方向转啊?
老兄你理解错了吧?
只要拉杆就马上知道是正是反了。
沙发和藤椅都对

网友:
如果是倒飞,拉杆的话

网友:
建议先练好模拟器

网友:
慢飞的机好办一点。象F22这样的涵道机等你分出上下都晚了。:loveliness:

网友:
我觉得 飞远了之后
飞机转弯角度比较困难

还有就是, 有时候分不清, 飞机是在往远处飞, 还是往回飞,  因为投影是一样的

总之, 没事别飞那么低, 那么远

网友:
和LS有同感经常出现看不出飞机向前去,还是向我飞来,只有打打舵才能辨识。

网友:
倒飞拉杆~!此乃王道!

网友:
看图案,机翼上表面的图案一般比较复杂,沿对角线分布或沿展向分布,机翼下表面一般比较简洁,通常沿弦向分布
打舵也是个办法,我常用的是副翼+拉杆,看运动轨迹。
起落架不一定容易看,钢丝起落架很细,基本看不到什么
较宽的碳纤起落架或铝板起落架用于大型飞机,这类飞机体积大,好判断

网友:
怪怪,搞错了,让楼上见笑了。我的做法是打副翼,再拉杆,看飞机的偏向。这样可以避免了如果在倒飞状态下拉杆做成高度急速下降。不过一般新手,还是飞慢一点的飞机,飞近一点才是稳妥的做法。

网友:
瓜娃子。。。 。。。拉下升降舵不就知道了。。。

如果你不飞3D。。一直看着飞机。就算很远。只要肉眼可以看到。。。基本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