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飘得厉害,有没有办法修正?

楼主(2009-09-24):
如题,太飘了些,有点肯定是水平不好,谁能共享一下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太飘了些,有点肯定是水平不好,谁能共享一下参数?

老版本不太真实,本身比较飘
2.5已经改进了,用默认配置就行了,这些配置都是很多高手亲自飞过设出来的比较接近真实状态的参数

网友:
我的诀窍是:刚开始练一个新动作时,选700油机;稍为熟练后,选600油机;等条件反射完全形成了,再改500电机。最后才是450,等凤凰里的450飞稳后再飞真机,一般不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