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FUTABA 10C 2.4G 一个是可以兼容PCM ,一个是单2. ...
想买FUTABA 10C 2.4G 一个是可以兼容PCM ,一个是单2.4G,这二种那个好呀?

楼主(2009-09-24):
我想买FUTABA 10C 2.4G, 都是6014接收机,一个是可以兼容PCM ,用高频头的那种,一个是单2.4G,这二种那个好呀?

网友A:
如果你想以后飞飞KT,船,车什么的,应该买可换高频头的.

网友B:
其实速度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你根本感觉不到,建议你买一个可以换高频头的,飞直机时候用2.4G蛮好。但是平时想飞飞电固玩玩船,车一类的还是有个PCM高频头好点,因为PCM高频头一是可以使用相对2.4G接收更廉价但是稳定性依然很出众的PCM原厂接收二是可以通过遥控设置成PPM模式,这样就能兼容市面上很多副厂PPM接收机,比较节省开支。PPM接收飞飞电动固定翼,玩玩车,船够用了,很爽,也不烧钱。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好不好仅供楼主参考。我自己是这样玩的,虽然设备首次投入多了以点,但是以后玩起来很爽。

网友C:
如果资金充裕的话买贵的……

楼主:
谢谢,你们 谢谢,我会考虑你们的意见
再次谢谢。

网友D:
兼容PCM的是旧款

网友E:
双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