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触摸屏+工控机箱,需要自己配主板

楼主(2009-09-24):
今天在这个论坛看到有人做5轴的数控车床,又在别处看见这个东西,推荐一下
声明:不是我卖的,我只是偶尔看见,不保证信誉。
发贴数小于20,居然不能发URL,只好变化一下了

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2fa047708a58a3cb757a7f4e856e1a3.htm

网友:
!!米人~~价钱真

网友A:
5轴的数控车床?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买个山寨触摸的小本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轴的数控车床? 第一次听说

应该是铣床吧。。那个东西要用个5轴运动控制卡,挺贵的。4轴的PCI卡大概要3000多,还得自己编程。
用并口的话控制速度比较慢而且最多最多好像是可以控制4轴(这个我不大确定,或者只能控制3轴吧)

网友:
东西看起来很漂亮,价格也不错。

网友:
5轴都可以做出来了,这机箱还有难度吗?

网友:
这个可不是工控箱的,是用来做GPS和影音中心的车载电脑的,且不说价格贵贱,就是其机箱的设计也不适合做数控用,都是音视频接口,特别是对MACH来讲,1024*768是常用的分辨率,这样6.8吋的显示屏的800*480分辨率也不适用搞机械的粗手指触摸和监视。

    其实淘宝上12--15吋的触摸显示器很多,注意要选用1024*768分辨率的,高亮度的,最好是双灯管或四灯管的,上下左右视角大,亮度均匀,触摸显示屏也要选用电阻和声表面波式的好些,性价比高。再配个170*170mm的小工控主板(CPU1.6G准双核,1内存槽,串口,并口,4*USB2.0,PS/M,1PCI插槽),再配个1G的800DDR2内存条,40G笔记本硬盘,带电源的小机箱,价格也就和这个车载电脑的价格差不多,体积也不大,但是性能可好不少。我就是配的这些和14吋高亮触摸显示屏,用MACH3并口的主频可以稳定的上到75000Hz。100000Hz还不行,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