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09-09-24):
我怎么调也调不好,模拟器上的飞机比真机还难飞。油门在中间时飞机不动,油门大一点或小一点飞机就乱飞了,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我都是你这个模似器呀。都有同样问题。请高手快快指引

网友:
什么控。混控功能是否关闭。

网友:
你那是什么控?
我以前TD-6C  4213

网友:
可以调一下控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楼主:
天6玩模拟器上是通道全乱了,弄的我都不会调了。请高手来帮忙啊,我玩电直

网友:
XTR模拟器··

网友A:
先把遥控器调成固定翼模式,然后按照最下方**框里的提示,分别设置尾旋翼,升降舵,副翼,螺距,和油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遥控器调成固定翼模式,然后按照最下方**框里的提示,分别设置尾旋翼,升降舵,副翼,螺距,和油门就行!

非常谢谢,已经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