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技术】---3S A123在YT450系列电直的安装实例.

楼主(2009-09-24):
此帖目的为探讨下3S A123在450上的一些安装方法.并无广告以及商业用意.请斑竹大人明鉴.

首先我们的前提是不影响头罩的安装(这里的头罩非那些特大号的塑料头罩,而是普通大小的玻纤/塑胶头罩),有两种方式可以比较好的安装3S A123,分别是平躺以及竖立起来安装,前者相对美观和牢靠,后者重心会趋后一些.,他们都需要改动下电池架,但工程亦不大,仅需要拆掉2颗螺丝即可,对于电调放在底板前的朋友,需要更换下电调的位置,推荐贴在侧面,一个是相对美观,一个是散热也比较好.

下面以图片的形式做说明:
首先把电调的位置做个变更

然后拆去电池架四颗螺丝中开上面的俩颗螺丝,并把电池板立起来

推荐一件好东西---魔术帖,它可以防止电池水平移动.

底板上帖一块

电池上帖一块

用绑带一拉..牢靠得很.

头罩完美安装,不顶,不上翘.

换一架飞机再来.

第2种安装方式,这个方法可以使重心更靠近主轴.

首先在电池板上贴上魔术帖.

然后在电池上帖上对应的公或者母的魔术帖.

最后用电池绑带绑好.

头罩也是可以完美戴上.

如果需要安装LIPO电池.可以这样.类似于450X/450XL的电池安放方式.(美国BOB在他的450SE上也是这样安装的)

头罩安装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顶你   兄弟   继续努力啊

网友A:
就是不知这样塑料底板能否顶得住啊,有没有可以加工一下的结实一点的金属或其它部件就好了

网友B:
能否设计出能够和现有哩聚合物电池同时可用的安装方法,可以的话,我定一块试试

网友:
还有,航线和3d一般可以飞多久?

网友C:
办法不错,有点想上A123了.... 不过手上还有一堆LIPO....
对了,上3S的A123的话,电机电调貌似都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这样塑料底板能否顶得住啊,有没有可以加工一下的结实一点的金属或其它部件就好了

经过我们的测试,这样的安装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试过用手抓着电池可以随意吊起整个飞机晃动.而且底板有弹性和缓冲作用.再加上头罩也托着底板,强度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设计出能够和现有哩聚合物电池同时可用的安装方法,可以的话,我定一块试试

帖子最后已经有补充说明,现在的安装方式安放哩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兄弟你有空试试便知.YT厂机手,美国佬Bob安放哩电就是这样的安放方式.
3s 3D动力时间在4分钟10秒左右(我们测试的时间,连续高强度3D飞行.航线时间在8分20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法不错,有点想上A123了.... 不过手上还有一堆LIPO....
对了,上3S的A123的话,电机电调貌似都要换?

原哩电配置使用3S A123 电调不需要更换.如果飞3D的话需要换马达.如果不飞3D的话不换也可,哩电时的马达已可以满足悬停航线的要求,但因为KV值低动力比较差,飞机操纵性有一定影响.

网友:
这个以前老知青不是已经发过了?

网友D:
能公布一些A123比锂聚那些方面;有优势

网友E:
35X配430X可以完美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公布一些A123比锂聚那些方面;有优势

A123 电池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耐用,皮实,寿命长.一组A123正常循环使用使用在500次以上.相对哩电池100左右的循环寿命,A123电池大大领先.并且A123电池不怕过放,不讳鼓肚涨气等.;另外A123电池压降小,放电平台均衡.可以输出比较平缓的电压以维持长时间的持续3D飞行。另外A123电池容量大,虽然标称2300MAH,但实际使用就可以放出这么多电量.不像哩电标称2200一般只能放出1400MAH,否则便过放.只是A123电压本身比LIPO电池要低,所以目前的动力平台下动力不如哩电.不过针对A123的马达已经开始在做了.相信立刻有合适的马达以高转速,大扭力,高功率来适应A123电池以获得接近或者超过哩电池的动力效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X配430X可以完美兼容吗?

谈不上完美,.但能飞.建议使用4S.或者更换3S专用马达.

网友F:
不错 很详细 很真实

楼主的电池测试过一致性没有 怎么保证一致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很详细 很真实

楼主的电池测试过一致性没有 怎么保证一致性呢

全部原厂分容匹配.确保检测精准可靠.

网友:
我用 4s A123, 用第一種方法, 不過CG走後了一點...

网友:
看了价格,感觉还是lipo好

网友G:
看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