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时间留空的方案。

楼主(2009-09-24):
个人觉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以下方案确实可以大大延长FPV飞行留空时间。

用气动性好的大滑翔机作为载体,正确安装好太阳能电池板,然后用用传动的方式在不启动电机时,滑翔的时候,给电池充电,象汽车蓄电池一样工作。

这个不是想象,已经有这样的东西诞生了,大家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一: 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7-10/1769627.shtml
    这家伙叫“阳光动力号”,是世界上首架太阳能飞机。它利用机翼上的光电池,直接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为飞机昼夜飞行提供动力。即使在远途飞行过程中,太阳能飞机也不会产生任何二氧化碳。不过他的飞行航线的制订和普通飞机不一样。
    07年时:http://news.sina.com.cn/o/2007-11-07/063012859101s.shtml

二: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8/24/content_18386166.htm
     太阳能飞机能持续飞5年???这个就是美国极光飞行科学公司(Aurora Flight Sciences)在代号为“秃鹰”的计划中开发出了这种无人驾驶飞机。

三:http://tech.sina.com.cn/d/2007-09-11/08121731168.shtml
      54小时!!!“西风(Zephyr)”号!

老鸟们!开搞吧!

网友:
太阳能电池还是很贵的,要买厚度比较薄的太阳能电池不容易啊,厚的很重!

网友:
大佬,普通的太阳能电池板是玻璃加压的,人家的是胶压的,2回事啊,要订做的!!!

网友:
玩汽油机吧,一个多小时,够了

网友:
这个纸一样薄的太阳电池 市场有卖的,淘宝上也有。但价格高得恐怖。
而且就算你用太阳能电池,也是动力非常微弱的,普遍马力不足。
烧油就简单多了,别说1个小时,10个小时都容易。

网友:
90年代末有一期《航空模型》杂志就介绍

90年代末有一期《航空模型》杂志就介绍了一个国外的医生业余自制遥控太阳能模型飞机而且还成功了,当时他用的器材我们觉得都很高级,现在以国内的消费和供货能力估计也能搞到。

网友A:
仔细的设计,飞当然是可以飞的,飞得好不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基本是没有实用性。

柔性太阳能电池,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板(功率0.5W,电压1.5V)  一 口 价: 90.00元
•型号:1SC1
•工作电压:1.5V
•工作电流:0.3A
•功率:0.45W
•尺寸:50×190×1mm

这个电池单元100个拼接起来差不多1平方米,重量大约1公斤,输出功率45瓦(勉强够2208电机用电)。
而且那功率是在理论条件下最佳的情况下得到的,太阳能电池板垂直对着太阳。而实际飞行是不可能做到的。
再去对比下你们飞的飞机看看差距有多大。。。

如果打算用这种电池来飞,前提条件就是飞机的翼载要低于0.5kg/平方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的设计,飞当然是可以飞的,飞得好不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基本是没有实用性。

柔性太阳能电池,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板(功率0.5W,电压1.5V)  一 口 价: 90.00元
•型号:1SC1
•工作电压:1.5V ...

美国的太阳能无人机70年代就上天了,升限3万米。今天科技发展了30年,应该平民化一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国的太阳能无人机70年代就上天了,升限3万米。今天科技发展了30年,应该平民化一些了吧?

光伏发电领域的高端核心技术,不论是原材料的高纯度提取还是超细颗粒的纳米机能材料的制备,目前国内的技术水平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许多世界先进相关的技术和设备都还处于对华战略性禁止出口的范围内,国内泛滥的中低端光伏发电制造企业,基本处于进口国外半成品进行二次封装形成最终产品的阶段,核心技术完全受控于国外不说,能够进口的也一般都是标称光转化率不超过17%,实际转化率不超过13.5%的低端技术产品,远达不到世界主流技术水平的20%以上的实际转化率,高端的,连进口成品都难。

网友:
其实即便是以国际最先进的产品,也很难实现单靠太阳能电池在中小型航模上实现充足的能源供应。尺寸限制是最大的问题,中小型机有效载荷不够也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算用这种电池来飞,前提条件就是飞机的翼载要低于0.5kg/平方米

这错了。。

网友:
唉……可科技!科技!啊!中guo要是不那么死读书就不会这么落后了!

网友:
唉……科技!科技!啊!中guo要是不那么死读书就不会这么落后了!

网友C:
换个思路,搞空中加油fpv,技术上比较成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思路,搞空中加油fpv,技术上比较成熟,哈哈
呵呵,空中充电,没准世界首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思路,搞空中加油fpv,技术上比较成熟,哈哈

这个想法很强悍的说。

网友:
燃料电池估计简单些

网友:
核动力 核热气球

网友:
太阳能是不可能行的

网友A:
应用到实际生活, 一个是电压管理模块,以及逆变电路, 另外一个是蓄电池。 蓄电池没有太多的东西了,家里用用铅电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电压管理这个东西价格也不高,从长远看,可以嵌入到太阳能电池内部做掉。
现在的价格大概可以这么估计:
太阳能电池5000元/50W
电压模块大概是50元/50W
逆变器100元/200W
蓄电池500元/500WH
此外是一些安装之类的人工费,这个在中guo来说不是问题。
这一套是可以匹配使用的。。。可以明显看到,太阳能电池价格占绝大部分。即使把太阳能电池价格降低到目前的1/5,在总成本中依然是太阳能电池占多数。

“在这1堆设备中,恰好就是太阳能板这个部分最便宜”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如果国家决策用到这个论据,我想不会得出什么好的结果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用到实际生活, 一个是电压管理模块,以及逆变电路, 另外一个是蓄电池。 蓄电池没有太多的东西了,家里用用铅电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电压管理这个东西价格也不高,从长远看,可以嵌入到太阳能电池内部做掉。
现 ...

朋友,你有没有查过太阳能板的价钱?现在每w的价钱大概就在15-25元左右,50w多少钱,大家会算。
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你没有真正考虑问题:
100元可以买200w的什么逆变器呢?
500元可以买什么样的储电池呢?
正常工作的后,如何保证系统稳定运行呢?
我只是指出了,现在太阳能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你有空,可以详细斟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有没有查过太阳能板的价钱?现在每w的价钱大概就在15-25元左右,50w多少钱,大家会算。
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你没有真正考虑问题:
100元可以买200w的什么逆变器呢?
500元可以买什么样的储电池呢?
...

我查了下确实如你所说的太阳能电池价格。。。我的数据是超薄型的
100元可以买200w的什么逆变器呢?——车载系统用的
500元可以买什么样的储电池呢?——汽车电瓶,12V50AH
这两项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电池价格基本到底了 接近原料价格了,逆变器应该还有下浮空间。看来主要价格会集中在电力储存上咯?

网友:
既然说道了价格,就说一下吧:

12v 120AH 免维护PB电池,价钱:900 - 1200元

逆变电源 500w  可提供300w实际功率,价钱:700 - 800 元

太阳能电池板,价钱:15-20元/ W

充电电路,冷却电路,控制模块就暂时不提供,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确实如你所说的太阳能电池价格。。。我的数据是超薄型的
100元可以买200w的什么逆变器呢?——车载系统用的
500元可以买什么样的储电池呢?——汽车电瓶,12V50AH
这两项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你这样考虑问题,太简单了吧?继续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我的算法是 太阳能电池按每天有效工作时间6小时
然后匹配电池容量为当天,不考虑什么连续3天阴雨或者7天阴雨。
这配置方法是解决实用性而非解决绝对可靠性。
配备逆变器是基于电池可以连续工作3小时以上(而不是短时间的大功率,比如用电磁炉)。

换句话说用它来工作指望省油(说到底是省钱),在农村这样的地方可以看看电视之类的。没电我可以烧油,或者干脆不看电视了。至于涌发性的用电(比如电冰箱)暂时不考虑。

如果是基于绝对可靠性,那么这种电路一般都是24小时均匀用电,逆变器功率只要0.1C不到的电池容量对吧(或者1/4太阳能电池功率)。。如果你做3天7天后备,那逆变器功率相对电池容量应该选更小了。对了应该说这种用途通常不需要逆变器。

网友:
太阳能现在估计只能辅助供电,当动力估计还差很远

网友:
如果要比较大功率的逆变器。。。我觉得不如用直流电机-交流发电机来做。效率基本和电子电路的差不多(80%)。价格更便宜(当然是相对那种天价的来说咯),而且没有技术限制,中guo很多地方都能制造。
短期超载能力强,可以承受瞬间大电流过载,可以承受短路负荷,对雷击不敏感。维修的技术等级要求低。

缺点是重量比较重,800W的大概有10KG。不过这个重量比起那些蓄电池来说似乎不值一提。运行时有噪音,有振动。需要定期保养(就是加润滑油了)。

网友:
充电电路,冷却电路,控制模块

这个东西。。。500块我可以给你做一个
如果有10个,200一个我给你做。。
如果有1百万个,10元我可以找家工厂做。。。10元可能没啥利润,20应该足够了
当然咯 只限于控制,不牵涉到功率。

网友:
这些个东东都还停留在实验阶段,不能量产。

网友:
如果要大规模运用,最好还是并网供电。这样不需要蓄电池的开销。
而且从技术上说也不存在什么大问题。
那么实际就是太阳能电池的价格越便宜越好。

更多的阻扰是来自行政或者商业上。那种自成一体的小而全模式的“太阳能大厦”就是这种体制下催生的怪胎。因为你没法把自己的生产的电卖掉,那只好自己存起来自己用,也不买电力公司的电了。

网友:
跑题啦,跑题啦,LS的几位仁兄,把12V50AH或者120AH的铅酸电瓶,还有外面覆盖着玻璃板的太阳能电池板搬到航模上。。。。。。。。。。。。。这得多大的航模?

楼主:
如果是翼龙类的滑翔机,能实现太阳能充电已经很满足了。

网友D:
其实,谁说都不跑题,都有其道理。

但在任何场合下使用,太阳能板都应该配合电池使用,这样才能达到平稳供电的效果,不管用在什么地方,原理和结构都1样。

即使是在西zang上的山村用电,很多都是太阳能板配合电瓶使用的,白天边供电边充电,晚上就用pb供电,点灯和收音机用。

最常见的,就是在桥上的警示灯或者山腰上的移动基站。

话说回来,如果用在滑翔机上的话,就要配合机翼的重新设计,因为太阳能板毕竟是结晶体,即使用裸板,也有一定硬度,覆盖在机翼表面的话,就需要很长的1对翼,20 - 30 w的电池板,10w的太阳能裸板大概需要覆盖 120cm x 10cm 范围,重大概150g, 再配合锂电池,整体重量可能接近500-700g,构成与电池联合供电的电力系统。爬升的时候,用电池与太阳能板同时供电,提供动力,滑翔的时候,就边充边用,越飞得高,转换效率越高,电能越强。

如果纯粹是要来飞模型滑翔机的话,其实,还是有得玩的。

网友:
为什么没人考虑大型太阳能飞艇呢? 只把注意力放在飞机上还是不够的,用大型飞艇实现太阳能驱动是很有可能的。
还有就是远距离无线输电技术,用大增益定向天线,用高频来传输电力,飞机上并不放电池,这个实现起来有难度,但是已经有人实现了,GPS定位+天线云台技术+大功率微波发生器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只有纯理论意义,对于玩来说,投资太大喽。哈哈。

网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not49qRH2I/ 太阳能飞艇,果然不出我所料,已经有成品了,买来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谁说都不跑题,都有其道理。

但在任何场合下使用,太阳能板都应该配合电池使用,这样才能达到平稳供电的效果,不管用在什么地方,原理和结构都1样。

即使是在西zang上的山村用电,很多都是太阳能板配合电 ...

你那可以帮忙弄到裸板不?市场上卖的都封装了太重,自己拆也不大现实。柔性超薄的太贵不说,厚度和重量也依然不能令人满意。
机翼曲率的问题主要通过增大弦长来解决(意思是做大飞机)。另外就是不用整晶圆切的,改用窄长条的铺在前缘上。

太阳能飞机的主要问题是动力过小,很不好飞。特别是你要兼顾蓄电池的情况下。
一来蓄电池重量大,这对本身就动力不足的飞机来说又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其二,如果你要给蓄电池充电,那么假设飞行中太阳能电池的一半电力用于充电,那么实际只有一半的功率供飞行使用。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不考虑蓄电池(或者仅考虑很小容量的,但不进行空中充电),飞行中太阳能电池全部功率都用于飞行。
当然我承认,这样做只能演示,没太多的实用价值。

要实用,太阳能飞机应该实行无限时间(能熬过第一个夜晚就基本实现了)留空。但这样一来,一天有18个小时必须使用电池飞行,而太阳能电池在工作的6小时不但要提供飞行功率还要提供支持18小时飞行的蓄电池充电(这还不考虑充电效率)。
也就是说太阳能飞机必须可以在1/4太阳能电池功率下飞行。实际飞行中这个数值应该还要低一些(比如太阳能电池并不能垂直对正太阳)。。。选1/5或者1/6更加恰当些。

还是先理论估算下吧:
假设太阳能电池每平方米重量1公斤,输出功率50W
电池铺满机翼。飞机结构和设备也是有重量,那么算翼载为2公斤/M2好了。

在不使用蓄电池的情况下,要使得翼载为2公斤/M2的飞机以50W/M2(或者25W/KG)的功率密度飞起来。
按升阻比为20的情况计算,
这飞机的阻力将有:1N/m2,综合驱动效率按50%计算,飞行速度可以达到25m/s
很明显,25m/s的速度足以让翼载为2公斤/M2的飞机留空,实际上这个速度下大10倍的翼载也可以承受。
这样这个飞机不但可以飞起来而且还有一定的爬升率。。。

===================================================================
考虑无限时间的留空:
首先蓄电池重量:
当然是锂电池了。取容量密度为250WH/KG,这个按我现在用的估算,估计更好些的300WH/KG也有吧。
按比例,应该配50W*6H*(3/4)/M2的电池,这样的应该配电池为225WH/M2。考虑充电效率,且便于估算取整数吧,那就是电池要1KG/M2

现在翼载增加到了3KG/M2
而动力只有12.5W/M2
升阻比依然是20,
那么飞行阻力为1.5N/M2, 综合驱动效率按50%计算,估计飞行速度为4.17m/s
很明显这个速度难以支持3KG/M2翼载的飞机留空。。。

解决的方法:
1, 降低翼载
电池重量能减轻多少不大清楚。但太阳能电池看起来可以,降低到0.4KG/M2应该可行。结构重量也可以减轻。整个飞机翼载降到2KG/M2依然可行。
2, 提高升阻比
如果提高到40(这和高级滑翔机一样了,估计有点困难因为多了动力装置的阻力),那么看起来可以比较容易飞起来。但实际不会提高太多,因为受剩余功率影响爬升率无法提高多少。
3, 提高驱动效率
计算中的取值是50%, 看起来提高到70%是可行的,实际很困难。螺旋桨效率有80%就很好了,电机效率90%,供电系统还存在损耗。。。实际50%是相当现实的。
4,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效率
现在理论效率有35%以上的。。。但不知道去哪买。如果这样,假设实际综合效率可以达到17%,也就是每平方米可以达到170W的能量输出,这就大大提高性能了。当然这种电池肯定不便宜。

网友:
http://thefutureofthings.com/art ... w-world-record.html

74年的首架太阳能无人机,翼展32英尺,实用升限2万英尺。

现在好像能做到翼展5到6米的样子,差不多和模型的尺寸接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可以帮忙弄到裸板不?市场上卖的都封装了太重,自己拆也不大现实。柔性超薄的太贵不说,厚度和重量也依然不能令人满意。
机翼曲率的问题主要通过增大弦长来解决(意思是做大飞机)。另外就是不用整晶圆切的 ...

裸板我问过了,大致的参数如下:
大小:125mm x 125mm
厚度:0.18mm
功率:大于2.3w
重量:8g左右
我叫厂家算了一下,如果做成1.2米左右长的带状,大概1条就是10块,裸板重量是80g左右,达到17.8v,厂家给的参数没错的话,10块就差不多有20w了!
这样2边翼共2块,总长2.4米,有40w的输出功率了,但重量才200g左右(前提是厂家给的参数没错),配合锂电池,就可以长时间留空了,电池可以全部放紧滑翔机翼中去,外面蒙透明蒙皮就好了。
单块的价格报价是35元,不过,要量才给货。
才增加200g左右的重量,机会很大,但是,厂家也提醒,因为晶体很薄,很容易碎裂,这个问题要考虑。接线和排列,反而是小问题。
但是,你要把层次上升到与人家1样的话,好像。。。。。。不太显示了吧?毕竟,材料都是不一样。
做模型飞机玩玩的话,现阶段还可以,但你想留空不下的话,东西还多着,烧钱啊!

楼主:
只要增加1/3甚至1/4的飞行时间,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