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技术】---4S A123在YT450系列电直的安装实例

楼主(2009-09-24):
此帖目的为探讨下4S A123在450上的一些安装方法.并无广告以及商业用意.请斑竹大人明鉴.
首先我们的前提是不影响头罩的安装(这里的头罩非那些特大号的塑料头罩,而是普通大小的玻纤/塑胶头罩),有两种方式可以比较好的安装4S A123,分别是平躺以及竖立起来安装,后者重心会趋后一些.,他们都需要改动下电池架,但工程亦不大,仅需要拆掉2颗螺丝即可,对于电调放在底板前的朋友,需要更换下电调的位置,推荐贴在侧面,一个是相对美观,一个是散热也比较好.

下面以图片的形式做说明:
首先把电调的位置做个变更

然后拆去电池架四颗螺丝中开上面的俩颗螺丝,并把电池板立起来

在底板上和电池上都帖上子母魔术帖,然后电池可以平躺安装,这样的好处是电池会比较牢靠和美观.

头罩完美安装

第2种方式是立起来安装.好处是可以让电池更靠近主轴.

带上头罩的样子(头罩是最小的那种玻纤的)

如果需要安装LIPO电池.可以这样.类似于450X/450XL的电池安放方式.(美国BOB在他的450SE上也是这样安装的)
头罩安装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顶,,这样装123飞机的重心会不会改变

楼主:
重心改变是必然的.一般来说调几格微调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但也有人不调,直接这样装4S A123 直接暴力3D.

网友A:
晕~~这还不算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这还不算广告??

这个帖子目的把A123的安装方式写个帖子说明下以给使用123电池的朋友参考.没有任何销售等相关的信息.不知道所谓的广告从何谈起.如果我图片使用使用的电池上的商标算给自己做广告.那么若技术区中有帖子中包含JR的遥控器,是否也要把遥控器上的标签撕掉才不是广告?
.

网友:
支持技术探讨!

网友:
纯技术探讨`帮顶`

网友(2009-10-29):
顶,正好在考虑A123

网友:
近来发现凯旋的帖子相片都是红叉叉,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2009-11-29):
哈哈~~~~再期待A123可以完美的在450上实现安装哦!

网友:
lz的电调好大大

网友:
支持!

下次再来个500改A123的图片瞧瞧啊,lz上点相关数据就更好了?

比如同一台jj用不同电池的飞行时间、充电时间、费用,等等。

网友:
上了123  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