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沉孔尺寸~

楼主(2009-09-24):
请教下关于沉孔尺寸~
沉孔是用什么工具加工出来的?~
常用沉孔直径尺寸是那些?
我这里没有机械手册···
因此想问一下,各沉头内六角螺丝,对应沉头直径多大?
就是M3沉头直径,M5沉头直径之类的···
当然了我自己也可以找内六角螺丝量出来~但就是不知沉头加工工具是否有个标准~?如钻孔一样搞个非标孔就难加工 ~~这里向各位前辈请教下~在此多谢啦~~

网友A:
样样都按标准~~什么都被限制了~DIY最忌这个
问些有深度的问吧~
M12的沉头是直径20
M10的16
M8的14
M6的11
M5的10
M3的8.5
钻沉头直接把钻头磨成平头钻就可以钻了~

网友:
可以用键槽铣刀

网友:
用钻头加工的同轴度会好一点啦~除非你的是数控机床

网友:
量下配套螺丝冒的直径

选稍大一些的钻头打就是了

网友B:
2楼的数据是不是搞错了?我看到的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数据是不是搞错了?我看到的好像不是这样的。214750

2楼的数据好像和实物对照呀?到底为何?

网友:
用台阶钻头,固定标尺定位孔的深度.

网友:
就用键槽铣刀(两齿)或三齿的铣刀,量一下螺丝帽的直径和高度,留出一些空间不就行了么。我都这么干,自己D没那么讲究。要是做产品就去查标准呗。

楼主:
谢谢!楼主上几位D友!!我明白了!!十分感谢!!
出差刚回来就上51 ~~

网友:
用这个啊

网友:
12楼的是专业的,其实有些厂家生产的螺帽不标准。量量以后大致钻一个稍大点孔就OK了

网友(2012-07-04):
google找内六角螺丝长度规格,没想到找到大本营来了

网友:
谢谢6楼朋友,学习了,留存备查。

网友:
查下标准,再找相应的沉孔铣刀,加工的时候先用同等直径钻头打孔,剩下一点余量再用沉孔刀,这样效率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样样都按标准~~什么都被限制了~DIY最忌这个
问些有深度的问吧~
M12的沉头是直径20
M10的16
M8的14
M6的11
M5的10
M3的8.5
钻沉头直接把钻头磨成平头钻就可以钻了~

這個尺寸好像不太對吧?
還是兩岸的螺絲頭部尺寸不同?

曬一下我的沉頭刀吧

這玩意在台灣不便宜
所以圖上只有m3.m4.m5.m8四支日本第一沉頭銑刀
m6是市售TPT 180度沉頭鑽頭,因為M6的沉頭銑刀被我弄丟了
M10 .英制5/16"(兩分半)及1/4"(兩分)因為很少用到
若直接買沉頭銑刀不太划算
所以是直接用普通鑽頭用工具磨床磨成沉頭鑽的形狀
尺寸是按照標準沉頭銑刀的尺寸下去磨的
省錢才是王道啦

网友:
楼上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