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guo古代人发明的"永动机"

楼主(2009-09-24):
不用电力,自动喝水的永动鸟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AzMzU3NzA0/v.swf[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AzMzU3NzA0/v.swf[/wmv]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这个东西在俄国人写的<趣味物理学>中写过了,好像是利用温差,吸取大气能量的.

网友:
看上去好简单.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会停

网友:
瓶子里的红色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是一种玩具
作为热和力的平衡与不平衡相互转化的实例是著名的物理玩具——饮水鸟。粗看起来它像是一架“永动机”,如下图,一根玻璃管将两个球型容器相连,左端包有绒布,装有长嘴,做成一个鸟头。右端盛有沸点很低的、极易挥发的液体(如乙醚),加以密封,做成一个鸟身。

(a)头部蒸发致冷,液体沿管推进,重心偏至左侧——饮水
(b)管身接近水平,液体回流,容器重心偏至右侧——抬头

当头部蘸湿时,由于蒸发致冷作用,使头部温度降低、压强减小,右边“身体”构的液体将被压向左边。当液体沿管子移动到一定高度时,整个装置重心左移,平衡被破坏,“鸟”的头部下沉,呈“饮水”状态。此时玻璃管接近水平状态〔见上图(b)〕,液体将回流到右边容器中,而气体将通往左边。此时重心又右移,“鸟”就抬头了。在“饮水”过程中通过鸟嘴与水面接触,有一些水补充到头部,保持头部始终呈湿润状态。如此不停往复运动,直到头部蘸不到水,不能蒸发为止。

饮水鸟实际上处在一个热与力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不断转换的过程之中。抬头时,饮水鸟处在力的平衡、热的不平衡状态(头部的内能在减少);饮水时,水的蒸发与补充几乎相等,使头部温度回到与室温相同,处于热的平衡状态。但力是不平衡的,于是头又抬了起来,脱离了水面;接着又是一个力的平衡、热的不平衡状态,如此往复循环。

饮水鸟并不是一架永动机,它是利用周围空气的内能来克服阻力做功的,是一架设计很灵巧的机械。

网友:
谢谢楼上,很详细

网友:
饮水鸟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http://science.bowenwang.com.cn/question608.htm

网友(2010-02-16):
6楼,一个字:牛!!!

网友:
taobao卖12元..

网友:
以后不要再说什么永动机了

不叫永动机
,有些低温斯特林也可以有这种效果,以后不要再说什么永动机了,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东西,永动机的原理已经突破了物理底线,世界上没有不消耗能量就运动的机器

网友(2010-03-30):
这的确是个"永动机",不过功率有限哪.不如斯特林好使.

网友(2012-02-23):
怎么看着都是现代的材料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