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电脑电源改成隔离电源吗?

楼主(2009-09-24):
电脑经过几次换代,多出了2个电源,想着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改个隔离电源,用多路12V做平衡充电源好了,大侠们有试过改吗?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全共地的,没法隔离

网友:
1S用一个电源……

网友A:
感觉应该是把其中的一路5V 拆下来 然后多绕几圈 和12V 线圈圈数相同 然后用其中一路做监视 电压 另外几路单独做一个整流 这样就是隔离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把其中的一路5V 拆下来 然后多绕几圈 和12V 线圈圈数相同 然后用其中一路做监视 电压 另外几路单独做一个整流 这样就是隔离电路了
呵呵,正有此意啊,但5V线圈拆掉后会影响反馈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把其中的一路5V 拆下来 然后多绕几圈 和12V 线圈圈数相同 然后用其中一路做监视 电压 另外几路单独做一个整流 这样就是隔离电路了
难度不小,拆了开关变压器绕线,要装还原可能性不好办。

楼主:
变压器用开水泡热后不难拆啊

网友:
有那功夫,自己做一个得了,非要改的话,取消供地,一般开关电源只监测主电压,其他电压随之浮动,因为是在同一个开关变压器上,初级是同一个线圈的

网友(2009-11-25):
变压器拆下来把愣愣在木头磕几下,硅钢片松了就能卸下来,so easy,我都改装过n个了

网友(2010-03-17):
难度大吗

网友:
 用那功夫赚的钱够买个A6了!,用几个数码相机的充电器充实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