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技术】---6S A123在YT500系列电直的安装实例.

楼主(2009-09-25):
我们的目标和希望是不改造侧板,头罩能完全戴上.并且整组电池强度可靠.外观尽可能漂亮.

然后使用绑带进行固定,可以确保电池稳固.

头罩可以完全戴上.

网友:
第一张照片的封装形式能完美安装头罩吗?

网友A:
这几张照片是同一种封装方式(4+2),第一张照片就是背面而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张照片是同一种封装方式(4+2),第一张照片就是背面而已吧。

是这样的.目前这个方式是唯一不需要改动飞机可以完美戴头罩的方法.

网友:
  4+2 戴罩不错

网友B:
改下也就打2个洞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下也就打2个洞而已

你说的很对,改电池板是个好方案.但如果不改动也能完美安装,也可以不改.

网友B:
A123 都是全新的?想问下 是否能确保2000KV 电机 3D 模式3分钟以上飞行时间?如果是准备入手

网友:
我用拆机A123 6S 3D 100-90-100,可以3:30-3:50,而且比较爆力,新的A123更没有问题了

另:  2+4方式我也试过,  不要改头罩直接可以使用, 就是固定一定要使用魔术贴, 容易前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23 都是全新的?想问下 是否能确保2000KV 电机 3D 模式3分钟以上飞行时间?如果是准备入手

实际测试下来比较暴力的持续3D动作飞行下来没有少于4分钟的.一般在4分20秒.可以参考之前我们发的相关录象.
http://vlog.17173.com/v/4/6/54/NTQ3Njgy
http://vlog.17173.com/v/4/11/53/NTM0MTQ3

网友:
:loveliness: 悬停兄现在3D了。进步好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