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教小白啊

楼主(2009-09-25):
那些漂亮的仿真机壳都是自己做的吗??我就想自己做,但是初次接触,就想问问,这些仿真机壳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外形怎么制作和连接??要用什么工具?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请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这些高手都沉默了,我也就不问,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网友:
没玩过。。。。
不过据我所知仿真机壳大多是买的,然后自己涂装,用比例模型的漆就可以(比如田宫)。
直升机的壳好点一般都是玻璃纤维的,自己加工难度很大。。。

楼主:
卖个那个贵啊!呵呵,不行自己用手拿纸糊一个,呵呵

网友:
有牛人用报纸糊的,搜一下“报纸”,“MD500”。

不过大多好像都是用玻纤做的成品,而且非常贵,最好不要炸。还有ESky好像有一些塑料的像真壳。

楼主:
我就是看了楼上说的报纸糊的MD500,所以问问还有其他方法吗??这个方法很好,就是怕纸的强度不够,不然就潜心研究这个用纸做的方法了

网友:
有些物品包装上使用的那种透明的比较薄的塑料材料,有一定强度,也许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了楼上说的报纸糊的MD500,所以问问还有其他方法吗??这个方法很好,就是怕纸的强度不够,不然就潜心研究这个用纸做的方法了

像真壳的坏处:重,怕摔。玻纤的可能强度算好的,炸一下就玩完。

您就别想强度了。强度够了飞不起来,还是放在那儿做静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