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才能跑出速度

楼主(2009-09-25):
我的配置是:飞速达3660电机KV2747星星125A电调A123 4S2P 重量1.86公斤用40浆跑不到40公里,35的浆有转速没速度,45的浆电机电调温度高也没速度,都是1,4的螺距。手里没有42的浆,请问是哪的原因跑不出速度?

网友:
螺旋浆进角多少?O艇?换二叶桨能提高速度,螺旋桨的空泡严重不?

网友:
空泡多的话把电池压后面

网友:
要加速的方法很多啊,但你的船为什么慢我就可以一一提出来:

1.船体过重,4S2P有大约600克重,可否换成6S1P A123,这要电压也高了,重量也轻

2.轴系角度没有在最佳的角度,传动最好换软轴,万转连轴器高速就会影响传动效率了

3.船壳不太好

网友:
同意老虎的说法。

网友:
KV值偏高,电流太大,容易烧设备。

网友:
主要是船体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