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改装子弹头桨夹时原配十字桨头要拆么?好像很紧,太难拆了!

楼主(2009-09-25):
改装子弹头桨夹时这个原配十字桨头要拆么?好像很紧,太难拆了!望有经验人士指点12。

网友:
用內六角拆也不好拆嗎??

网友:
应该是上了螺丝胶的吧,拿火烤,用手钳

楼主:
两颗内六角螺丝是好拆的

但是松开螺丝依然套在轴上很紧。

网友:
是不是本来就是连着的啊

网友:
我看了,你这是翱翔的EPO滑翔机,那个桨保护器是连着电机盖的。肯定拆不了的

网友:
不拆的话,电机轴插进桨夹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很短么?

网友:
连着的,拆不了

网友:
拆,要不把两颗内六角去掉,减重

网友:
卸下内六角螺丝后电机加电空转,用锉刀车去不想要的桨夹,这样即使桨夹与电机壳连一起的也能“拆”下来了。

网友:
能飞就行,无法拆也不过多几克重而已。

网友:
这个电机的浆保护本来就是一体的,你在好好的看下.除非是新版的没见过,呵呵!拆不下来的!12楼说的卸了那2个螺丝倒是真的,呵呵!

楼主:
多谢各位的讨论和建议

 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拆不了,一体的,奇怪,同样是2208的型号,网上这个电机居然有带这个十字桨夹和不带十字桨夹的版本。不能拆没有办法了,我只好卸下了那两颗内六角螺丝,然后直接安装这个银色桨夹上去了。至于有人问电机轴深入子弹头桨夹内的长度,原先我也担心伸得不够深,但实际几乎和桨夹内的深度是一致的,所以问题也不大。这样改下来感觉好看很多,也很牢靠,使劲用手拽也拉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