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的兄弟们,进来一起聊聊吧

楼主(2009-09-25):
飞机到了但是觉得做工挺糙的,特别那个头罩。实在是丑到不行了,当即换上了4g3的还勉强可以,几个问题问下你们的飞机有这个情况么

1。一个电大概只有6分钟悬停?
2。飞完下来电机嗷嗷烫手?

3。你们的尾巴容易扫齿么,扫的是大齿和尾传动接触的那个小齿轮,我的第一个尝试暴力的时候扫了,那个彻底啊,直接扫了一半,都怀疑那小破电机哪儿来那么大力,没炸。
      第二个,对头的时候一个疏忽,马上关油门,半米左右掉地上,又扫了,同一个齿轮,现在没配件,当静态呆着了。。。尾巴怎么那么容易扫啊。。。

4。把大齿轮拿下,转动传动轴,会不会比较吃力? 我的比较吃力

网友:
我的4g6寄回去换了,一会就到,到了跟你研究。

网友:
你们买是多少米?公布下!让想玩的人心里有个底啊!
同时对做工糙担忧啊!!

楼主:
做工没的说,绝对粗糙,相当粗糙,但是没办法小飞机就这个是真正的ccpm。。。

还有谁能回答我下,你们的飞机悬停尾舵机会一直抖么,一直小抖

网友:
喜欢小巧精致
模型就是小巧精致的小天地

网友:
怎么感觉问题多多啊

网友:
不会抖,刚刚还拿在手上试了试,不会抖!!锁尾状态!

网友:
飞4G3的路过~

网友:
华科尔的小机的确诱惑, 之前也买过华科尔两个共轴, 对4#3/4G3/4G6这一系列小单桨也是很有兴趣, 但看了楼主这一顿折腾, 我觉得我将来还是远离华科尔...

网友:
我的也扫了一只小齿,10cm掉地扫地,估计尾巴先落地,换了备件没敢飞了

网友:
本人看法:
1、此机做工不能算精致,但并不粗糙。也有缺点,起落架较软不易摔坏,但和电池仓的一体化设计就显有点古怪了。电池仓设计我觉得最好的是4#3B,采用后进式避免了多余的接线暴露在外面,非常美观;十字盘相当脆弱,炸鸡的结果两轴、十字盘和大桨必坏其一或多样。陀螺仪和尾舵机性能还需提高。
2、容易扫齿,这很正常,取决于设计本身和飞行技术。齿轮没有弹力,不能像皮带一样,这是轴传的通病,遇到撞击,十之八九会坏齿轮。所以要勤练技术。
解决以上问题,真正的3D小飞机将降生。

网友:
飞机零件,提高精度要比提高强度困难得多。这是4#3、4G6等小飞机的致命之处。

越小的飞机,零件精度要求越高,成本也就超高。而同样结构的飞机,做到YT500那么大,配件精度就容易控制了,强度也提上去了。而CCPM做到4G6那么小,精度要求非常高才行。

我觉得,室内飞,就买个小三通玩玩,100元那种。4G6如果有钱体验一下也行,但配件那么贵,部件脆弱,肯定是飞不长的机子。

网友:
室内玩,mcx(初学者)和msr(中级,高级)是最佳选择。极具趣味,到手就能飞行(悬停,对尾画圈什么的不能算飞),不需再花n多钱才能升级到“好飞”的程度,炸鸡成本几乎为0.也就是说,完全能体验飞行的乐趣。当然以通过把一个残废的机器升级成一个能飞,好飞的机器,并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知识,以苦为乐,那另当别论。

网友:
msr是不错, 但虽然耐摔, 还是不得不考虑易损件的问题,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eflite不搞国内市场, 没办法

网友:
蛮喜欢这个飞机的,手上有4#3b半无刷,尾电机消耗太大,赶得上450的电池消耗了!

网友:
昨天到今天,一直在调整飞机。下午终于爽飞了两块电板。说说感受,飞机非常灵活,比我的004灵活多了,比较难控制,但上手了发现,其实也不是太难。整体做工塑料感很强,给人粗糙的感觉,而且塑料很细。刚才飞的时候,2米高度直接拉油门下来,重重掉地上,但是飞机没有一点事,说明虽然塑料比较软和细,但由于飞机实在很小,材料的相对强度还是够的。还有一点,飞机的锁尾貌似不是很稳,我一直在调整锁尾,但是无法做到很稳定,总有偏移,需要飞行的时候微调,这个比较烦,可能陀螺和锁尾舵机不是好东西的缘故吧。

网友:
傍晚又飞了2块,发现个问题,电池是否过放没法判断。1S的没法用一般的电量测试器,每次下来我用万用表量,都只有3.3左右了,还是空载的。现在打算控上时间报警设置为5分钟,玩5分钟就下,不管了~~~

网友A:
这个机机的锁尾要自己调,有锁尾模式与非锁尾模式,厂方没有调好,在非锁尾模式下没有调好,当然锁尾模式容易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机的锁尾要自己调,有锁尾模式与非锁尾模式,厂方没有调好,在非锁尾模式下没有调好,当然锁尾模式容易漂

什么是锁尾和非锁尾?怎样切换?

网友A:
从陀螺仪的感大于50%是锁尾小50%非锁尾,你要通过陀螺仪感度大小来切换

网友:
原来飞朋友的4#3,前几天他的4G6到货,试了下 动力还不是不错的,就是。。。。没450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陀螺仪的感大于50%是锁尾小50%非锁尾,你要通过陀螺仪感度大小来切换

这个说明书有讲,控里面有个键切换的吖

网友B:
大灰狼的4G6不是出了吗?还有的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灰狼的4G6不是出了吗?还有的飞?

我是准备出,但是没人响应。现在自己调好了,先飞着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准备出,但是没人响应。现在自己调好了,先飞着再说。

我才看到这帖,还以为是新的,原来已经被你玩过了……

网友(2010-02-08):
这样呀

这样呀 看来4G6 入门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