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的型号区别

楼主(2009-09-25):
3851-2和3851-6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建议买-6,可以调节的部位比-2多,不过个人喜欢-2的车壳,不过HL的质量实在太差,楼主要买的话要准备好修的时间远远长于玩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6,可以调节的部位比-2多,不过个人喜欢-2的车壳,不过HL的质量实在太差,楼主要买的话要准备好修的时间远远长于玩的时间。

可以升级啊 HL电车油车很多i配置都可以升级成金属配件的 常规的配置都是塑料的配件 当然是不耐操的

网友:
现在-2基本上沿用的都是-6的地盘

也就是说 -2已经不存在了

两者的区别在减震臂的角度上

没那么容易坏 要使用撞的 什么车都很容易坏 不过特别是冬天要小心

网友:
HL垃圾车

网友(2009-11-05):
我就玩HSP车,买了4台,特别耐操。

网友:
-6我也喜欢

网友:
恒龙的车不会那么差吧。如果撞车进口也一样要修。我的E-MAXX就和Flux撞了,断上下A臂和避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