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电调和电机的搭配问题

楼主(2009-09-25):
亚拓500CF,开始用的是亚拓原厂的500L
电机
,一次炸机之后修理完毕,发现电机在74%左右转速的时候振动超级大,而且发出很大的尖啸声,转速严重下降。电调是刚买的好盈飞腾80的,基本确定没有问题。用450带的430X电机试验,转动很顺畅,没有500L的现象,经过27分析和自己的查找,基本确定是电机轴承磨损严重。今天刚收到千红的冰峰500电机,通电试机,多了100KV,电机明显暴了,空载推油门到30多一点的时候,声音有点尖,但是过了这个转速,正常。估计是新轴承的原因,用一阵可能会好点。带上桨,油门推到大概70左右的时候,转速又不对,有稍微的下降,本来这个油门是爬升的,但是因为转速下降,爬升极度慢,几乎可以看作悬停了,而且机身有磕头的现象,50油门悬停的时候和80以上油门快速爬升的时候都没有这个现象,很稳。
下午问了千红,说是横轴的减震胶圈的原因,换了新胶圈,还是一样。调高油门曲线,降低螺距,没用,我悬停油门都到80了,没用。电调设置是无刹车,普通起动,高电压保护,中进角。发现问题的时候油门曲线0,40,73,85,100,螺距曲线-1,2,5,7,10。
哪位高人可以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哪颗好盈电调,如果是铂金,请用11.25度进角可以获得最佳性能
如果确实量过螺距的话,一般建议油门曲线为0-82-100,螺距-2 (4多一点) 12,即可爽飞,3关键点,其他拉成抛物线就可以
电机的小齿间隙调整很重要,即便是亚拓原装大齿本身也不是绝对圆,要在最紧的角度留一些间隙,否则动力损耗过大,电机电调发热严重
如果上述方法都无效,请仔细检查机械原因,实在没头绪可以考虑更换电调试试,亚拓电调适应性比好盈的好一些

网友B:
楼上是的极是,楼主对对看。

楼主:
呃,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可能搭配的螺距和油门曲线都试了,不行,看来还是找机械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