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DIY重型摩托车架子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09-09-25):
本人闲来无聊,想买台好点的摩托车,把原车架子换掉,DIY一个架子,改变造型,当然也要结实,请问大家需要些什么设备才能办到?

网友:
看用什么材质 铝镁合金 7075等  弄个交流方波TIG吧  或CO2保护焊 一台弯管机  切割  钻洗/ 基本差不多/。防个K1300R吧 我最喜欢的车/。

网友:
换----------------车架?不打算入户上牌了吗?

网友:
山寨版的,只能在农村用?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车架子到底是那个架 是车架还是脚架

网友:
 到拆车场,找罚没的高级报费车,拆个架子改就是了,DIY好像不太可能.工程太大了.

网友A:
要上千吨的液压给管子注水,再用上千吨的机折弯成需要的形状,哈雷摩托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解答。
   我是想买个摩托,改个水陆两用摩托车,所以架子什么的都要改变。目前先预算弄个炮塔铣改成CNC,然后买个电焊机。但不知道还需要什么设备。看来得边弄边添加设备了。

网友:
弯管机可以不买,出去找别人干干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上千吨的液压给管子注水,再用上千吨的机折弯成需要的形状,哈雷摩托就是这样做的

自己玩不要这么正规吧,

楼主:
摩托架子换成铝合金的,够不够强度?

网友B:
坚决防止非法改装车辆进入道路运输市场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必须严把道路运输车辆市场准入关。对非法改装等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一律不得允许进入道路运输市场。对准许非法改装等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进入道路运输市场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追究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上千吨的液压给管子注水,再用上千吨的机折弯成需要的形状,哈雷摩托就是这样做的

恐怕不是这样的 弯管机是数控的 弯好以后的管子总会在弯的地方留下凹凸的褶皱 然后才上弯管模压住 注射上千吨的水压使褶皱恢复平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坚决防止非法改装车辆进入道路运输市场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必须严把道路运输车辆市场准入关。对非法改装等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一律不得允许进入道路运输市场。对准许非法改装等不符合技术 ...

  不进入运输市场,去农村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