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6EX 控的左右手 油门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9-09-25):
请教,6EX 控 STCK 1,2,3,4  四种模式下,那一种 是左手油门?
          说明书上的原话“发射器有在四种不同的操纵杆“模式”(123 & 4)。不同的模式对应不同的控制杆操作的功能。通常,设置在“模式”2,你不要随便改变,除非你是一个老手。在模式2中,右边的操纵杆控制副翼和油门电梯,左边的操纵杆控制升降舵和方向舵。99%的美国人都使用这种模式。”
      好像 模式2 是 右边控制油门吧  怎么 又是“99%的美国人都使用这种模式。” 美国手?
请明白的高手指教,在线等。不胜感谢!

另: 十字盘的 俯仰的方向 与 操纵杆的方向相反,改 设置 那几个通道 的正反?

网友:
模式1 日本手,模式2 美国手
  应该是通道2是反得吧。。

网友:
十字盘的 俯仰的方向 与 操纵杆的方向相反

调整十字盘混控参数的+或-,

网友:
同时按住那两白色 再去开控

网友:
没看仔细 以为如何**设置。。    模式2是美国手 左油门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兄弟,问题已解决

模式2 确实是 美国手

俯仰相反的问题 是在调整混控模式理 ,感谢!:loveliness:

网友:
我是美国手....模式2就是....左手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