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雕刻

楼主(2009-09-25):
请教这些石头用什么雕刻

网友:
金刚石磨

网友:
照片不清楚,好像是灰玛瑙,很硬,大概5左右,只能用金刚石磨头雕了。

网友:
放到抛光机里先转半天吧!转光了再根据形状用手磨磨吧!!

网友A:
据楼主说,这些都是玛瑙、蓝宝石、水晶什么的...好像硬度大都在7以上了,用金刚砂磨头,加水打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楼主说,这些都是玛瑙、蓝宝石、水晶什么的...好像硬度大都在7以上了,用金刚砂磨头,加水打磨就行。

谢谢劳神了,谢楼上各位。

网友:
材料品相太差 没有加工价值啊

网友:
这么小的石头准备搞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