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通道找到不信号,求助

楼主(2009-09-25):
今天刚收到小丘专用模拟线,碰到个郁闷事。我玩的是g3.5,遥控是丘比特的,我在游戏控制器里面可以找到油门通道和方向舵通道的动作,但在游戏里找不到油门通道和方向舵通道,也就是我左手的2个通道全都没用(美国手)。我试了2个正常使用的丘比特
遥控器
,还是一样的问题。
请教高手,是不是模拟线有问题?还是我的设置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换了个emu就ok了,搞定

网友A:
先设置一下EMU的通道号,如我是MODE1,设为0,4,16,8 .M国手的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