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法改航拍相机(第一次上天遇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9-25):
飞机小,操控水平有限,只能改个低档相机自动拍照,利用报警音乐片循环播放的空隙控制,设定每隔5秒一张。

调试中:

完成:

n

网友:
楼主来点细节学习学习

网友:
pwm控制继电器,类似舵机信号灯的电路

楼主:
TQ33G是包含三种音乐的音乐片,1、2、3脚为三种声的触发端,4脚负极,5脚正极,6、7脚为16欧的喇叭输出,8、9脚接不同的电阻可改变音乐速度,也就是我要用到的控制快门间隔时间,正常听音乐接10K,每曲约9秒,我的相机最少要隔4秒后才能拍第二张,所以我用6.2K即间隔5秒左右,通过电路控制5秒继电器吸合一次,吸合时间在0.5秒左右;电池采用120毫安/时的MP3电池,重4克,连续24小时也用不完,手头上没有更小的电池;继电器也找不到更小的,用普通6V的拆线改绕粗些的线,3V即能驱动,只是重量达9克。
     相机方面:把能拆的如外壳、电池架、显示屏等都拆掉,电池用重5克多160毫安时的MP3电池,(相机本来是用二节5号电池的),MP3电池串接一只二极管降压为3V,可连拍近30分钟左右。

网友:
强 但是布线有些混乱

网友:
不错了,利用接收多余通道来的简单些,可以自由控制拍摄时间,想拍就拍

网友:
成本多少米?

楼主:
MP3电池8元,音乐片1元多,继电器1元多,三极管、电阻、电容、开关、充电插座加起来也就2元以内,但我没有卖。

楼主:
实际上只有音乐片要花一块多钱,其它的零件都是一些电子垃圾拆来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学习了。

楼主:
昨天飞了一个起落20多分钟,拍了260张图片,打开一看,只有10多张低空的正常,其它的都不能打开,有些虽缩略图正常,但仍不能打开,可能是降落的冲击造成的,谁有办法恢复数据啊!求救了。

网友:
帮顶,我也时刻关注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
我打算用555电路做个脉冲电路来自动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