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怪异问题 那位兄弟下来指教一下

楼主(2009-09-25):
碰到怪异问题 那位XD来指教一下
刚买了一个ZTW 100A HV 电调
电机
空载试验时 不同的直升机模式下电机最高转速竟然不一样(不带定速功能的电调)
KV670电机 14S A123 电压 47V
这个电调关于直升机模式的选项有3个
1:直升机模式关闭(不带缓慢启动过程)测得最高稳定转速 31153
2:直升机模式1 (从启动到最大转速5秒钟)测得最高稳定转速 17454
2:直升机模式2 (从启动到最大转速15秒钟)测得最高稳定转速 27185
那位TX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多

网友A:
我对ZTW的产品不了解, 但LZ能不能每换一个模式,就把油门行程设置一下测试.
还有要保证转速测量正确.

楼主:
油门行程设置过的 转速测量也没有问题 测了几次都是这个转速

网友A:
期待高手来解释了.最好是厂家了.
也有可能这个电调是带定速功能的.发货时,或者包装时出了差错.
最好把你的测试环境上个照片吧.

楼主:
这个电调没有带定速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