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DS800

楼主(2009-09-25):
我的KDS800 为什么一上电红色灯一直闪 一秒一次 尾
舵机
也不动 其他舵机正常 请老鸟帮帮忙该咋整

网友A:
陀螺失去信号 看看是不是陀螺的感度线插好没,在第5个口,在看看不行的话 如果你是KDS 2.4G 就从新对下频看看 ,,

楼主:
都插好了的啊 对过很多次频了 还是一样 郁闷

网友B:
肯定是陀螺没有信号
如果想确ren陀螺有没有问题,最好能找另外一个接收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