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求助

楼主(2009-09-26):
各位大侠我在论坛上看有人用四合一改四通接收机,因为我不懂,我也把四合一拆了,直接把电池插到接受上的,就是第三通道,当时就有个小东西冒了点烟,就一点点,我就立刻给断电了,在把接收和三合一装起来装到V4上就有问题了,问题是原本绿等恒亮是待飞状态,现在呢绿灯横亮的同时又有个小红灯在微微的一闪一闪的亮,A浆转的好象没劲,就是下面的浆,小油不转,大油才转,大油门时红灯亮一下,A浆就会冲一下上面的浆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哪部分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要怎么修或换。

网友:
肯定是烧东西了啊,只能找高手换零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我在论坛上看有人用四合一改四通接收机,因为我不懂,我也把四合一拆了,直接把电池插到接受上的,就是第三通道,当时就有个小东西冒了点烟,就一点点,我就立刻给断电了,在把接收和三合一装起来装到V4上就 ...

你将3.3V的稳压IC(冒烟的估计就是它了)给“报销”掉了!
同时被“报销”的元件可能还有74AHC164(元件上只印有HC164,该IC在一电解电容的下面,被遮挡着……)。
惨了啦!虽然HC164是个通用件。但是,加了个"A"以后,它就成了“密脚”封装的器件了!零卖几乎没有(厂家设计产品的时候,有标准封装的干嘛选密脚的呢?谁叫咱们的模型是为了追求小型化了呢?这才会用到了密脚器件的)。这个器件需要你订购后才能得到……
又一例“电子盲”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网友:
黑人大哥出手了,起码大概知道什么原因拉!

网友:
高人相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