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18A作为原型自制全无刷动力使用250毫米桨的单翼直机

楼主(2009-09-26):
玩了七个月的直机总算有了点收获,现把视频贴上有兴趣的玩家可共同探讨。由于本人打字欠熟练所以把视频拍得长了点,所有内容在视频中基本都表达了,至于本人的飞控水平还望各位不要见笑,因为目前只会对尾和左侧位还不能飞航线。[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08206&share=true[/cc]
现在不玩这个了,跟随潮流玩无副翼的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3743

网友:
...4点34审核到现在..还在审核.

网友:
还没审核完呢

网友:
厉害,可以量产了!  还是双无刷 版本哦!

网友:
能说说所用的配件的规格吗?

网友:
不错,有希匹科克大师的风范!
不过,改的不错,锁尾很好!

网友:
华科尔已经出了一款双无刷的单浆飞机,旋翼头基本相同,名字叫CB100
九鹰想告华科尔侵犯九鹰的专利··呵呵!!双无刷金属旋翼呢   价格850全套!

楼主:
回答6楼的天空125朋友

你好:配件都是各个牌子七拼八凑的,关键是使用了九鹰218A的四合一接收器它内置陀螺仪的程序写得非常完美是其他品牌四合一无法比拟的,玩过九鹰单旋翼的都会感觉到的,至于其他的配件:
底盘,起落架,斜盘,主轴,大齿轮,浆夹,平衡杆,都是ESKY/E020的
旋头 是华科尔的
贝尔混控臂,尾支撑杆,水平垂直翼 都是ESKY/E016的
头壳和尾架 是ESKY/004的
尾管 5X330碳管
主电机 2040/KV3600
尾电机 1811/KV2900
主电调 好盈25A
尾电调 好盈6A
主桨 250木桨
尾桨 4025直驱桨
好了就这些。

网友:
厉害啊,可以飞17分钟

楼主:
华科尔的CB100

1). 全配重量:66g(含电池)
2). 机身长:216mm
3). 尾旋翼直径:48mm
4). 主旋翼直径:202mm
5).锂聚合物电池3.7V 500mAh
我看这飞机也太小了吧,只能在室内飞,在室外肯定吃不住风的,价钱还不便宜噢

楼主:
你看错了并没有飞17分钟,2个18650/12C的7.4V锂电飞10分钟左右了。

网友:
观望中,还是单翼方便

网友:
CB100本来就是4G3一类的室内机,用的1S的电池··全配重量才:66g(含电池)
还有CB180Q呢
技术参数
1). 主旋翼直径:440mm
2). 尾旋翼直径:94mm
3). 机身长:460mm
4). 主电机型号:370SH
5). 尾电机型号:1225FE33
6). 遥控器:WK-2401
7). 接收机:RX-2423
8). 全配重量:288g(含电池)
9). 陀螺仪:内置
10).伺服器:wk-7.6g-3 重量:9.1g速度:0.12sec/60度 /扭力:1.1dgf.cm(4.8V)尺寸:22.5x11.8x27mm
不过这个就是有刷的咯·

网友:
楼主有刷转无刷用的是那里的电路版呢?

网友:
能说下你的花费吗?

网友:
九鹰218A的四合一接收器只能用九鹰的旋翼头吗,能用在其他类型的旋翼头上吗
好像这种形状的悬翼头稳定但是不灵活抗风也差点,而且感觉有点难看,不知道能不能吧四合一装其他小电直上

网友:
可以装其他电直上呀~~我觉得够灵活了  比LAMA好多咯~

网友:
lz改的还真不错 就是百家借鉴的太多了我等不好模仿啊

网友A:
楼主虽然不会航线,但悬停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B:
回答17楼的sundunk朋友:
你好:关于花费,因为我已经有了九鹰的218A遥控器所以只买了四合一接收器150元(现在是一个遥控器玩二个飞机),买电机和电调花了250元左右,18650锂电池4个50元左右,其他的配件没花多少钱(因为ESKY/E020是我原来有的)。
关于原来四合一有刷转到无刷的问题,我没有使用转换的方法,因为PWM电压信号和PPM脉冲信号经过重复转换后会有些失真和延迟的,如果是用来控制主电机是还可以的但是用来控制尾电机效果就不理想了。我是想办法直接提取的PPM信号重新定义了二个输出端口的。

网友B:
感谢各位捧场
我还真佩服你们这些年轻的朋友能把个遥控直机玩得那么熟练,飞那个叫3D的简直让人眼花缭乱真佩服!
我现在每天也练习一个多小时只希望练成个小航线,但是年纪到了反映迟钝好困难的。

网友C:
直接提取的PPM信号重新定义了二个输出端口的?怎么做的~介绍介绍!

网友D:
跪求高人传授此接收机的信号提取方法 最好单独做个教学贴 图文并茂更好

网友B:
回答25楼和26楼二位朋友的问题:
首先表示抱歉,我不能满足你们这个要求,让我说明一下理由:因为九鹰的这个四合一是把大部分的功能模块集成在单片机里完成的,其中主要包括了内置高频头送出信号的解码程序,内置陀螺仪的控制程序,主尾电机的混控程序,同时也包括了脉冲信号转为电压信号的程序(就是简称的PPM转PWM),单片机的外围主要是些7.4V->5V->3.3V的稳压供电电路,功率MOS管的驱动电路和一些辅助电路,所以单片机输出的直接就是PWM电压信号,像ESKY和华科尔的四合一PPM转PWM是用单片机外围的电路完成的,所以可在外围电路中截取到PPM信号。我所说的“提取”和“重新定义”是在编程中做的并不是在硬件中完成的。说到这里应该明白了,我们玩家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但是现在这个年头商业行为太多了,别人开发成功一个单片项目也不容易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再说逆转他人的程序已经是不正当的了,我是这么想的希望能谅解。
另外给个建议供参考:我看了论坛上有人出售PWM->PPM的转换器我想是可以的,做起来比较容易但调试可能困难些,关键是把前后二个电机的油门曲线一定要做平行,否则快速拉升中会锁不住尾而且陀螺仪和尾电机负担都很重,具体做法是:首先把陀螺仪的感度调到关闭,然后用双踪示波器(衰减主电机信号)上下移动遥控器油门观察二个电机PWM电压信号曲线想办法使其重叠。自己多开动脑筋想办法也乐在其中嘛。

网友C:
九鹰不耿直啊~~让玩家不能方便的改无刷,还说没这个需要。转换器调试很麻烦,油门曲线又容易调·
对九鹰的做法是相当的不满意!

网友C:
普通玩家那里去找双踪示波器啊!!门槛太高

网友E:
楼主的精神 和 操守 让人佩服

网友B:
实际上九鹰这么做也有合理的方面:在单片里完成大部分主要的功能对整个四合一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所有信号的失真和延迟减小了,外围电路减少重量也减少了同时成本也降低了,而且成品的离散概率就小(为什么同样的陀螺仪有的朋友用了很满意有的却不满意?)。我曾经在三个固朗的GM700中做过单片和传感器互换的实验(其中一个中立点稳定另外二个中立点飘移)之前总认为中立点的飘移是由传感器引起的,但实验证明飘移是产生在外围电路中。有时候自己做些实验还是有必要的,否则张三说东李四说西你到底听谁的?自己相信自己不会错。
另外我的建议:玩航模的朋友自备些简单的实验仪器也是有必要的,不要求精度很高的二手仪器在网上买也不贵,20MHZ的双踪示波器在250元左右,少炸一次机不就赚回来了,这样会给你带来许多方便少走弯路。

网友F:
LZ 说得很有道理哦!

网友C:
九鹰把大家都当新手,只卖RTF版本!给玩家可DIY空间很小。买了双踪示波器也不会用~~逆转他人的程序也要2把刷子才能完成!!门槛高哦

网友G:
大叔玩的很好。调的也很有经验了
016都换平衡锤上去了,增加稳定。不玩3D也很好,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B:
首先感谢35楼校官的鼓励
应该说在众多的电直品牌中我还是最认同ESKY的产品,理由是:
(1)成品和配件的价格定位比较合理,大家容易接受。
(2)配件的供应充足在市场上容易买到。
(3)多数机型都有空机版推出,给玩家有DIY的空间。
(4)也是我最看好ESKY的理由,就是产品的用料比较厚实耐用。
另外我看好E016的理由是它不大不小室内外都可以飞而且还是尾变距机型,改成后是一款很好的航线机。
具体实验项目是:
(1)只使用贝尔混控系统,拆除了原来用于3D的稀拉混控部分。
(2)用平衡锤替换原来的副翼。
(3)改变距主桨为定距主桨。
(4)把锁尾舵机搬到尾部。
(5)试验一下使用2040内转子电机和使用2015C外转子电机在动力和耗电量上的区别。
(6)在试航中体验一下“120度斜盘+90度平衡夹角”与“90度斜盘+45度平衡夹角”的区别。
等有了结果我会另外发个话题邀请大家讨论的。谢谢!

网友H:
楼主把你改的E016旋翼头上详细图片塞,我们也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