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自己动手组4S

楼主(2009-09-26):
我今天要自己组两组4SA123电池
和各位模友分享一下
我在淘宝上购买了八节A123电池,还有两个焊料包(铜片08*10*30mm平衡线是20号硅胶线T型头是14号硅胶线还有热缩管)在下面的照片里各位能看到,我自己准备了两个烙铁(100W 200W )是一个电吹风,剪刀,斜口钳等一些必备用品,由于就我一个人在操作所以照操作的时候没法拍到照片,由于我使用DV边充电边拍,效果不是很好,也不知道为什么色彩也不一样,请各位谅解

在加热烙铁的同时用砂纸把铜片打磨一下,上锡的时候比较容易挂上
这家的铜片非常好0.8*10*30mm后的,过大电流是没问题的,买电池这家他们也代组,但我还是想亲自操作。

首先用100W烙铁吧负极弄上焊锡

然后自再用200W烙铁把正极也弄上焊锡

接着把铜片弄弯,要弄的一边长一边短,焊接的时候比较容易操做

先把铜片焊在正极上

接下来在焊在负极上

焊完后的效果就是四个2S

在把两个2S和在一起,先摆一下铜片的位置弄个记号旱灾正积极上以免焊偏了

在焊负极

接下来就是要焊平衡线

焊好平衡线后再喊T型头

楼主:
接上

我用两面胶把上下都封起来以免短路

又剪了一块热缩管占到两面叫上,这也是为了美观

在用电吹风把热缩管封上

热缩完一个后拍的

准备热缩第二个

全部结束

由于我使用DV边充电边拍,效果不是很好,也不知道为什么色彩也不一样。我自己感觉焊接手法还不错

网友:
铜片上打一个孔好焊

网友:
电池不是怕热吗?

网友:
自己動手好﹐不要有虛焊啊﹒

网友:
触点焊得挺好,没有虚焊现象,不错哈

网友:
手艺不行工艺粗糙,有待提高。

网友:
焊点再饱满、圆润一些,就完美了。溶渣太多,影响了效果,焊接前一定把烙铁头清理干净。
烙铁焊3秒以内一个点,能做到否?

网友A:
学习学习

我头几天也买了几节A123 是绿皮的 烙铁还没把焊锡弄好外面的绿皮就缩了  它的材料好像是热缩管  我怕弄时间长了会缩大了造成短路就没敢再弄  还是这款的安全  LZ的焊料包不错 请问是在哪家购买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头几天也买了几节A123 是绿皮的 烙铁还没把焊锡弄好外面的绿皮就缩了  它的材料好像是热缩管  我怕弄时间长了会缩大了造成短路就没敢再弄

那个绿色的外套是PVC材料,不耐热,一定要换下,否则后患无穷。

楼主:
绿色的危险

我以前也焊过绿皮的 和你的反应一样 温度刚一上来就缩了  到最后的时候焊接很危险的  建议你买个防火胶带把它缠上  这样会安全得多    我的焊料包和电池是在一家买的  电池都是0904的批号 你去淘宝上搜一下 焊料包 就能找到  我在那个叫 888的哪家买的

网友A:
OL

为了不浪费这几节电池我去买了一卷防火胶带回来把这几节绿皮的A123重新焊上了  现在A123有几个等级呀  大概什么价位呀?  我还想弄几节回来在焊两组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不浪费这几节电池我去买了一卷防火胶带回来把这几节绿皮的A123重新焊上了  现在A123有几个等级呀  大概什么价位呀?  我还想弄几节回来在焊两组玩一下

卷几层牛皮纸就行了,不用防火胶带。焊接方法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3755&extra=page%3D5
铜皮也不用买,电源插头铜条就行。另外还可用镀银导线,去掉外皮,多并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绿色的外套是PVC材料,不耐热,一定要换下,否则后患无穷。

这是重新包裹上一层热缩管的效果:

网友:
热缩套管有两种,有一种可以耐受125度以上温度的,就可以了,不过稍重,我这次封4S 18650 跟 26650 都是用这种,看起来好看多了

网友C:
这块电池还能充进去电吗?请指点一下。

我有一块12V7.0AH/20HR的蓄电池,放了很长时间。最近用电表测量了一下,发现一点存电也没有了,用电瓶充电机12V8安培档充了14个小时,结果只充进去4.2V。是不是我的这块电池报废了?据说还能修复,但是不知道如何修复。到一些论坛上查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结果。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12V7.0AH/20HR的蓄电池,放了很长时间。最近用电表测量了一下,发现一点存电也没有了,用电瓶充电机12V8安培档充了14个小时,结果只充进去4.2V。是不是我的这块电池报废了?据说还能修复,但是不知道如何修复 ...

        现在对蓄电池修复有效的修复仪都是采用的脉冲技术,主要是解决蓄电池的硫化现象,部分故障的蓄电池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用一定的方法和设备修复的,但不是全部故障的电池都可以修复。
        一般来说,普通充电机是不能修复故障电池的。

网友:
不知道热坏了没!      有点过了头,  好大个烙电!

楼主:
我也学习了

我对蓄电池不懂  今天学习一下

楼主:
绝对没问题

我已经测试过好几回了   在前几天已经把他卖给模友了   准备在焊几组   过几天我还给朋友焊一组5S2P的  到时候在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
 5S 2P飞大灰机吗

楼主:
no

模友的小孩有个电动车   开起来电量不足时间太短  他让我帮忙组一组5S2P的给他儿子电动车用  他一共付了我350元   哈哈  我前几天组的4S让我以150元每组给卖了

网友:
你牛呀,发财了

楼主:
一般一般

要是有谁出价合理的我也可以帮你们组呀  哈哈

网友:
顶一下,楼主手艺不错!

其实,买一个二手的调温烙铁也不贵。

网友:
手工技术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D(2009-11-04):
有个问题就是a123负极中间有个孔?是干嘛用的?这样都焊死了 会不会不好?不是透气的用的吧?憋死了然后??爆?我今天也这样焊了,焊完后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就是a123负极中间有个孔?是干嘛用的?这样都焊死了 会不会不好?不是透气的用的吧?憋死了然后??爆?我今天也这样焊了,焊完后悔了

泄压阀,不能焊死

楼主:
没关系

根据我的经验焊死没有问题  应该不会有危险的

网友:
那个要使用点焊机来做的,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点焊完成的,楼主那么做会让电池受热,破坏内部密封橡胶件的,还有,烙铁融化焊锡的温度对电池的寿命有形象,如果不慎搞的里面极板出了问题,小心着了的,以前没小心搞的电解电容爆了,我现在都有阴影,楼主还是小心为妙。点焊机也不贵的,做出来的质量一点都不比成品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