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固定翼,请教问题!

楼主(2009-09-26):
最近入手固定翼
控是华科尔2801pro,接收是2801的接收
飞机是德国109,电调,陀机,
电机
都买好了。
但是有个问题,请问接收还需要
电池
么?还需要搭配一个UBEC?
我以前玩的是直升机的套机,没有自己DIY过,不明白,谢谢大家帮忙了!

楼主:
又学习了一下,有电调直接就可以个接收调压,直接供电了,不在需要单独的接收电池了,是这样吧?

网友A:
是的,现在除了大型机是单独接收电源以外,都是由电调给接收供电。

网友:
主要是看你的电调是否带有bec,有的话一般情况系下电调的bec就可以给设备供电了,你可以接上试一下,反正有无也不会损坏设备。不过如果是使用四节或以上锂电池时最好用外接ubec给设备供电。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