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根B6的电脑连接线,挺好用。

楼主(2009-09-26):
         看大家最近一直在研究IMAX B6连接电脑的问题,出于电池多,有这方面需要,我也做了一根,并成功连接了电脑。
      鉴于对国产贴片元件的极度不信任,还有蚀刻电路板也太麻烦,干脆用多孔电路板配合原装的零件直接焊吧。
      选料:(稳定压倒一切)原装的MAX232,松下的CBB电容1uF,多孔电路板一块,舵机插线一根,优质RS232数据线一根,二极管一个。

     电路图是参照walf帖子里的电路图。也可以用通用的MAX232电平转换电路图。

MAX232

松下CBB

按电路图焊好,并且把输入输出线用铜丝穿绑在多余的孔上,铜丝上点502胶,这样就不会拽下来了。

反面

初步完成了

套热缩管保护

吹之……

好啦!

插上试验一下!OK!

用的是LogView 2软件,
可恶的飞科达原版联机软件好像恶意屏蔽了COM1和COM2口,(电脑主机上一般有一到两个RS232口,定义为COM1和COM2)端口选择是从COM3开始的……¥#%……让自制的线没法用,只有用他的USB线或者用普通的USB转RS232的线才能使用它的软件…………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鄙视ing……………………

网友:
佩服lz,能否告知制作方法和零件,不甚感激!

网友:
继续啊..下面呢?

楼主:
好啦,还需要下面吗?
下面就是使用了……

楼主:
其实早有制作贴了,里面有电路图。

楼主:
这是Walf504的制作贴,里面有电路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8&highlight=b6

网友A:
飞科达原版联机软件在哪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科达原版联机软件在哪有下?

不好意思,我的这份是某店主借我试用的,答应不外传,而且我用不上直接删了……
如果需要LogView软件,可以PM我。

网友:
更新了下 载链接,可以到这里下 载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extra=

网友:
B6电脑连接线制作参考我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