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L450M这样的情况正常么

楼主(2009-09-26):
我的电机是YT450PRO原装的电机,飞了大概有100个起落吧
这次小炸了进行修理,发现一个情况,请教下大家
这次小炸损坏的主要是尾部,降落之前已经关油门,所以电机基本是不会摔到的

没装大桨进行测试
我测试的时候发现机身在25%油门的时候会震得比较厉害,但是再往上推一点点震动立刻完全消失,
于是进行全机检查,在排除了旋翼头和尾传动的可能之后,我进行电机无负载空转
结果发现震动源似乎就在电机上,试下油门,电机的震动的确是和刚才全机的感觉类似,只是在整机上效果会被放大好多倍

我想问的是电机推到25%的过程震动慢慢变大(空载有感觉,整机较明显),然后超过25%震动消失是电机的正常现象吗,还是说可能是电机哪坏了还磨损了?还没把电机拆开,没拆过

网友:
是共振吧

网友:
一般飞机都是这样,只要飞起来没有震动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问题 但是是悬停时 只要一转弯飞机就象要抖掉下来一样 再加大一下油门 震动马上消失。。。。。。。。。。。。前辈些给点点意见和建议!!感谢感谢!!
借LZ贵地,简直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