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个台钻

楼主(2009-09-26):
淘了个台钻,灰很多,转的还行。

网友:
一般般嘛

网友:
哪里买的啊?多少钱?是不是280元的那种啊?现在又有种是190元?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啊?说说啊,好的话我也买台

楼主:
这是台旧的,和那个190元的差不多。

网友:
买砸啦,电机都歪啦,

楼主:
电机整整就行了。

网友:
190的如何?谈谈看法。真的想买一台:

网友:
看电机不太老,老电机的标牌是铆铝的。再老的电机是铆铜的。

网友:
用起来怎么样呢?

网友:
买台钻,要认准牌子,如西湖,要不然就买老货,看品相好,坚固耐用的买。

楼主:
和我以前买的280的完全一样

网友:
这种结构的台转太难用了.卖费铁了吧.

网友A:
电机好像有些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好像有些歪啊..........

就是歪的,还没来得及看。

网友:
这不是西湖的,这是杂牌的,电机座歪是因为顶柱罗丝坏了,还有就是皮带太短了硬套上去的, 看能不能松一点点心,不必要很紧的.
另外注意一点,长时间钻时,注意电机有无过热,有可能烧电机.

网友:
立柱厚2MM

网友:
还是英文的

网友:
买的啥价钱

楼主:
把外表清洗了一下

把外表清洗了一下

8成新,称了一下16.1公斤。

8成新,称了一下16.1公斤。

电机螺丝紧了紧,不歪了。

电机螺丝紧了紧,不歪了。

网友:
多少米呀?我以前买的和这个差不多,新的也就200元左右吧。

网友:
280元的钻的太小,只能钻6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钻13毫米的孔。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能夹13的钻头,就是没劲。低速用手就能握停。钻铁也就6mm。我的230元

网友C:
这钻好好的修一下然后把漆重新做一下,应该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钻好好的修一下然后把漆重新做一下,应该挺好用的!

不用修,只是把电机整理了一下,现在很好用了。外观7-8成新,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