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插口为啥规格都不同

楼主(2009-09-26):
我的很多单板机的osd面板插口的阵脚数都不同 有的6.8.9.10 怎么办 我把每个阵脚的作用弄混了 怎么测试并且确定功能???

网友A:
OSD是什么玩意

网友B:
就是 On Screen Display咯,就是“参数在屏幕上显示”的意思,包括高度,坐标,起点方向,用电情况,温度,地平线。。。
我建议你直接找回你的商家去问。

网友C:
LZ指的是,带OSC的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