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仪、大风、高飞

楼主(2009-09-26):
今天跑到郊外(海八路和一环交界的大空地)体验平衡仪高飞的感觉

现场有不少模友在飞固定翼,偏偏我的飞机加完油后,开机自检居然很不顺利,一直陀螺仪就不能正常自检,磨蹭了很久直到现场的模友走得七七八八才终于自己安成功 ——够久的,晚上回家再试,居然每一次都成功,难道是新场地太多生面孔遥控器害羞?

今天的风比较大,飞机并不能像之前几次在桂江飞场那样长时间脱手停悬,主要表现是飘——不是顺风飘,而是逆风飘!!——而且机身明显向风来的方向倾侧!!

一箱半油都是不同方向和高度体会停悬的感觉,最高飞到大概十层楼左右,脱手不管的话,基本表现都是不倒,停悬时脱手就向着风的方向飘,如果飞一下航线再脱手,飞机就顺着惯性的方向飘,直到打舵修正。

再找一天没风时再试一试。

我的目标是第一人称驾驶,按今天的情况,还得找有第一人称的模拟器训练训练

网友A:
  引用“还得找有第一人称的模拟器训练训练”

这个简单::十年前 80286 的年代,,有一个
——LHX——的直升机电脑游戏——

绝对是::第一人称的—— ——视觉效果。

网友:
南海的飞友支持,我是顺德的,呵呵

网友:
那东西 到底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还得找有第一人称的模拟器训练训练”

这个简单::十年前 80286 的年代,,有一个
——LHX——的直升机电脑游戏——

绝对是::第一人称的—— ——视觉效果。

哈哈 这游戏我也玩过,直道开始飞电直,才知道怎么往前飞...

网友B:
期待测试结果,之前就是怕油机震动大才没上,好用,偶也入手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测试结果,之前就是怕油机震动大才没上,好用,偶也入手一套··

之前有一点类似追尾一样的抖动,之后调低了感度(70调到60),但接着飞行就是这次了——因为通道数量紧张所以还是用电脑调,偏偏便携的那台不能用,笨重兼电池不行那台只能在家里调——大风中不敢肯定效果,前晚又把陀螺仪和平衡仪都墊了海绵胶,等待测试

网友C:
Aerofly 模拟器里就有第一人称飞行选项 地景都是3D的

未标题-1

Aerofly 模拟软件

Aerofly 模拟软件

未标题-2

第一人称3D界面

第一人称3D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erofly 模拟器里就有第一人称飞行选项 地景都是3D的

今晚刚开始用,不过难度比想象得大哦

网友D:
靠,第一人称驾驶模拟训练,你可以玩GTA游戏啊,  驾驶直升机,固定翼,9头蛇战斗机,比上面的画面强多了,还可以发射导弹,还有航炮,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第一人称驾驶模拟训练,你可以玩GTA游戏啊,  驾驶直升机,固定翼,9头蛇战斗机,比上面的画面强多了,还可以发射导弹,还有航炮,哈哈哈哈

你说的这些都能用标准遥控器吗

网友:
模拟器很简单的,真机才是最难的

网友:
Aerofly 操作太迟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还得找有第一人称的模拟器训练训练”

这个简单::十年前 80286 的年代,,有一个
——LHX——的直升机电脑游戏——

绝对是::第一人称的—— ——视觉效果。

我也想玩那個直升機游戲··但是搜不到啊···LHX么?

网友(2009-12-04):
G4就可以第一人称驾驶呀,不过有的地图可以,有的地图不行。
按“C”键就可以切换视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