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123的进来看下~~我的A123今天重组发现负极能转动~~~~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9-09-26):
是坏了还是都这样~~~我新买的就用过一次~~不过焊过3次了~~~~今天把4S重组成长条型时发现负极能转动~~~是不是坏了~~~~~~

楼主:
负极能和转动?不会加大电阻和漏气吗?是焊好后能转动,不是焊时候

楼主:
是这边~~~难道坏了??

网友A:
A123负极是靠旁边的塑料环密封的,你肯定是焊的时候加热太久了塑料被融化了,这东西最好还是点焊,焊接经验不够的筒子最好不要自己焊接,不然都要交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23负极是靠旁边的塑料环密封的,你肯定是焊的时候加热太久了塑料被融化了,这东西最好还是点焊,焊接经验不够的筒子最好不要自己焊接,不然都要交学费。

有道理!烙铁焊3秒以内完活,有几个人能做到?

楼主:
专家来了~~~你点焊的负极能转动吗??

网友:
我试过,我点焊的负极不能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23负极是靠旁边的塑料环密封的,你肯定是焊的时候加热太久了塑料被融化了,这东西最好还是点焊,焊接经验不够的筒子最好不要自己焊接,不然都要交学费。

那就多买两个做实验

网友:
还要继续学习

楼主:
现在发现用起来问题不是很大~~4S1P的推3665电机,跑完电池温度在50度左右,还能忍受

网友(2009-10-26):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用起来问题不是很大~~4S1P的推3665电机,跑完电池温度在50度左右,还能忍受

呵呵
能用就好,问问楼上几位高人,他这种情况有没有隐患

网友B:
能转动的接触电阻肯定要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转动的接触电阻肯定要大一些。

可搜索A123拆解帖子看看,极板里面是铜带连接内部电芯的,转不转跟接触电阻无关。当然,要是转上几十圈肯定铜带就断了。

网友:
哈哈,还有里面有个阀门。。。。估计他们没拆过都不知道

楼主:
转动不是随意转的,要稍微用下力才会转~~~~~~

网友:
点焊啊
点焊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点焊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