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请问::450的大齿轮,传动结构!!?

楼主(2009-09-27):
 请看图::450 的大齿轮,给尾巴传递动力
使用了图中的那个小齿轮吧???

请问(1):那个小齿轮的零件名称叫什么??
有零件编号吗?配小齿轮的轴直径是多少毫米??

请问(2):图片中450 主轴上有一大、一稍小的两个齿轮,这两个齿轮是“一体化、同步转动”的吧??

———谢谢,解答,若能给一个:问题(1)中小齿轮
拆开外壳的照片,就更好了。。我想看清楚传动结构!!————谢谢。

结构问题

结构问题

网友:
尾传动齿轮组  ,这是个整体的吧  好像没有最小的那个齿轮单出的,

网友:
淘宝上有最小的那个齿轮单出的

网友:
应该是齿轮跟轴一起的吧,都要25元吧,顺便问一下,这个东西容易扫齿吗?

网友:
回答

叫反转25T齿,一般都是尼龙材质。很容易扫。我已经把它换成铝的了。穿轴的地方是3毫米。

网友:
TAOBAO 有卖的。一个齿轮好象是3快

网友:
应该不容易扫齿,我炸五六十次都沒扫齿

网友:
从不扫齿

网友:
450不容易、pro每摔必扫

网友:
很不容易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不是说::450 的零件都便宜吗???
大齿轮才卖 5元一个,,,这个小的齿轮怎么价格超过20元哦???   怎么回事哦!!??

网友:
凡是商品名称带个"**组"字样,价格就翻10倍.
比如:大齿5元,则大齿轮组50元.
大和小的区别倒不是太明显.
另外配小齿轮的轴直径大概在3毫米
450 主轴上的两个齿轮不是“一体化、同步转动”的,而是单向同转,反向不转的.大带小.